[手持表] 绝对不再碰众仪这辣鸡品牌

楼主(2020-05-08):
闲鱼出台zt-x不停拿知识产权来投诉,投诉就会删除商品,申诉他们那边就撤销,你再发布就继续投诉你,闲鱼也是傻x,投诉一次不过还给投诉权,不停投诉你

网友A:
印象中这个品牌在论坛的推广做的不错,产品价格比较低

可能该品牌把钱都堆在推广上了,售后服务几乎不存在

楼主抱怨也没什么价值,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的定位

下次注意就好了,买个教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印象中这个品牌在论坛的推广做的不错,产品价格比较低

可能该品牌把钱都堆在推广上了,售后服务几乎不存在 ...

你说话要负责。你没有经历就不能乱说。我3月24号寄深圳厂家售后。3月29号就搞好了。只是运费自己出24大洋!现在正常使用。我只能说离你近的那些售后可能会慢些。你需要证据都可以提供给你。请不要乱说!

网友:
这个众仪售后已经很好了。我的优利得890C+都放弃了。知足吧!

网友:
我ztx也是自己折腾坏了,然后邮寄回去维修
芯片坏,厂家二话不说,直接换了个新款的ztx
也是自己出邮费就解决,挺好的了

至于你说的闲鱼投诉,耽误转手的问题,悄悄的告诉你,还有个叫转转的,可以试试
实在不行,论坛出也行的
不过不得不说,这表的液晶显示,效果差,唉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,液晶视角差点,其他对于价格来说,值

网友:
咸鱼卖众仪表的不少啊,我之前在咸鱼买了台219,感觉速度太慢就买了台优利德136B,感觉好多了

网友:
这个表走的是价格低廉的路线,材质和做工一般,价格便宜,雇的网络推手比较多,论坛推这款表的人很多。至于服务没有打过交道不能乱说。国内像优利德、胜利品牌的售后还不错,万用表出问题只要不是烧的报废了,基本上寄到售后只要付来回运费就能修好。这两个品牌的的我寄过去修过好几次。

网友:
众仪连在咸鱼卖块二手万用表都管?还是楼主手里很多ZT-X?一块表能牵涉到版权?搞不明白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2手众仪钳表寄到售后付来回运费修好了,还給了个保险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说话要负责。你没有经历就不能乱说。我3月24号寄深圳厂家售后。3月29号就搞好了。只是运费自己出24大洋 ...

求众仪的售后维修地址,24元运费是双程还是单程?
貌似运费高了点,以前优立德的表返厂做校准自己才出了去的运费,回来的运费厂家给了,这点不得不说很赞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求众仪的售后维修地址,24元运费是双程还是单程?
貌似运费高了点,以前优立德的表返厂做校准自己才出了去 ...

24应该是双程
我记得回来邮寄的是圆通,到付15
我邮寄过去是10块
当然如果用的是顺丰,就是单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4应该是双程
我记得回来邮寄的是圆通,到付15
我邮寄过去是10块

是来回运费。又不是顺丰。想想都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众仪的售后维修地址,24元运费是双程还是单程?
貌似运费高了点,以前优立德的表返厂做校准自己才出了去 ...

地址: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和景工业区2栋2楼  。    柯小姐。        电话号码075533833136。是来回运费2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众仪的售后维修地址,24元运费是双程还是单程?
貌似运费高了点,以前优立德的表返厂做校准自己才出了去 ...

地址: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和景工业区2栋2楼。   柯小姐        。电话0755-33933136

网友:
又不是几年前了,自动表少,现在优利德136B的价格不香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你说话要负责。你没有经历就不能乱说。我3月24号寄深圳厂家售后。3月29号就搞好了。只是运费自己出24大洋 ...

我说一下我的切身感受:
1、众仪售后:优点是:小修换件后会做校准,基本小毛病都解决好了,大件基本上都是直接换新,还可以要求将旧表退回来;缺点是:来回运费得自己付,再一个就是售后地址很难找到。

2、众仪表使用过程中感觉并不很差,只是设计上有些小瑕疵,基本上后续都进行了改进,其中219、303、111、X、M1都不错,其它就。。。。。。玩过就丢在旁边了,当炮灰表或外借吧。

3、众仪表最大毛病就是显示角度问题,水平倾斜85度最清晰,正面90度有些淡,而且外面的透明罩很容易磨花;另外,就是主板都有一个插件大电解电容搞不懂的设计,再就是表笔座太单薄了,带套4mm头插不进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说一下我的切身感受:
1、众仪售后:优点是:小修换件后会做校准,基本小毛病都解决好了,大件基本上都 ...

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你喜欢就买。不喜欢可以不买。想买呢?到手各种吐槽。…………唉!看的累

网友:
有什么不好,我买了102A,觉得不错又买了个之流钳形表,QB9。
几十块的万用表还修啥,来回运费再加一点钱买个新的不好吗?

网友:
为什么厂家管闲鱼,是因为很多经销商在闲鱼低价出货,厂家没办法,要保护品牌市场和其它经销商的利益,所以在闲鱼投诉侵权,初衷只是为了整顿在闲鱼低价出货的经销商,但也会造成个人卖家躺枪,这做法一刀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