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用废硬盘做个简易加热台

楼主(2020-05-08):
诺基亚X6的手机终于碰到了“尾插门”了,买到了尾插准备换上
手机的背面是玻璃材质,胶起来的没有用螺丝,强行有点手挫,还是先加热了再开后盖吧
用电吹风也可以,但我要用另一种方法
先找几个蜡烛

放好适当高度

上面放上硬盘上拆下来的顶盖

点火加热

等到烫手就用刀片撬开

几乎没有阻力

诺基亚的尾插,富士康生产的渣渣

换好了

网友A:
是不是插不紧,我的7也换了一次,后来也不行,原来的弄干净就可以了

网友:
没放孜然差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插不紧,我的7也换了一次,后来也不行,原来的弄干净就可以了

我的诺7没这情况,但是充电器充电时候,尾插附近屏幕触摸跑偏,充电时候不玩手机就是了。用充电宝就没这问题。

网友:
nokia还活着啊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诺7没这情况,但是充电器充电时候,尾插附近屏幕触摸跑偏,充电时候不玩手机就是了。用充电宝就没这 ...

这个是劣质充电器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劣质充电器的问题

18W原装充电器,就是插头附近大功率发热,导致附近触摸屏有点热,跟手指温度相近了。导致充电时会不灵敏,跑偏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