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在?咨询个新光猫的参数问题

楼主(2020-05-08):
吉比特ZNHG602 有USB接口,想知道这款的配置参数,还有能不能刷机玩?
自己刚刚拆开了  没有热风枪,拆不掉散热器,有大佬知道么? 我从做工程的公司拿到的 听说新款的光猫

楼主:
有大佬吗?好难受  没人回我。。。

网友A:
新款参数不知,就等楼主拆机解答单看这做工就比现在多数光猫强了,还有4个全千兆端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款参数不知,就等楼主拆机解答单看这做工就比现在多数光猫强了,还有4个全千兆端口。 ...

超级密码进入管理页面后,LAN1现在是1000M其余4个其实只显示100M应该要破解。手上现在有解码工具  只是没热风枪 不敢拆 如果能破解看到参数也可以开启其余3个1000M口 有大佬解读吗?

楼主:
从正面PCB面板看到 RX(R的一撇给打孔盖住了)和VCC接口的焊盘在CPU散热器右侧盖着 所以想TTL只能从背面入手  看来想TTL直接热风枪吧 有能力的大佬看到给点指示呗。

网友B:
光猫不值得折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光猫不值得折腾。

为啥呀?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的,可能也是某个版本好.........

网友(2021-02-27):
引用 楼主:
超级密码进入管理页面后,LAN1现在是1000M其余4个其实只显示100M应该要破解。手上现在有解码工具  只是没 ...

你好,这个超级密码与名称怎么获取?
问这边装机师傅还神神秘秘不给说
打客服竟然说不知道
坐标西安

网友C:
没听说过光猫可以刷机的。光猫可以刷一些运营商或者设备商定制的不同固件。但是想自己刷第三方固件没有门的。

光猫不同于路由器。

网友:
telnet连1下,输命令查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听说过光猫可以刷机的。光猫可以刷一些运营商或者设备商定制的不同固件。但是想自己刷第三方固件没有门的 ...

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有个光猫。我自己给移植了openwrt。虽然目前bug很严重,但是已经达到能开机的程度了。虽然光模块在op里没用

网友:
这个不同于8145v那个神器吧?底层是华为,可刷运营商定制ROM,你这个的参数呢?

网友:
做工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超级密码进入管理页面后,LAN1现在是1000M其余4个其实只显示100M应该要破解。手上现在有解码工具  只是没 ...

我的电信光猫也是这个,登陆密码是什么?安装工不给说。

网友:
连上TTL看看?CPU散热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摘下来?能看见的芯片型号发一下?(flash,光纤收发之类)

网友:
就等着楼主拆开看看是什么参数,好让我们学习一下

网友:
光猫也是可以刷机的,不过只能刷升级固件,不像路由器那么好折腾

网友:
而且现在光猫的配置已经很高了,比路由器要高的多,就等着大佬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

网友:
怎样破解超级密码我知道,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