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市面常见廉价批头使用体验——同心度是否应成为批头选购首要条件?

楼主(2020-05-08):
开始之前先说结论,我觉得不是,
钻头类的话是真需要同心度,不然弄出来的孔特别难看,
但批头真不是这样,拧花螺丝的首过也不是同心度,而是吻合度,
在我使用体验来看,批头的三个指标重要性为:吻合度>硬度>同心度。

本次参赛选手从上到下以此为:
绿林200mmA3批头
老A65mmS2批头
大有32pcs套装CRV短批头
绿林65mmS2批头
龙渊五金65mmD1批头
戴恩65mmD1批头
型号均为PH2

绿林200mm批头:
A3这个材质不太常见,百度了下硬度好像还不如CRV,不过长批头里这根算便宜就买了,
使用体验的话,材质相对来说算软的,但主观感受要比CRV硬(也可能是大有CRV太软),
长批头在一些上下预留空间很窄的环境非常好用,
同心度一般,六面不均匀,有时很直有时很歪,
吻合度还不错,高速作业时打滑概率一般,见下图。

老A批头:
相对来说算这些批头里均价最贵的,但同心度极高,六面非常均匀,无论怎样夹持都能保持极高的同心度,
材质标注S2,但主观感受达不到S2标准硬度,极易磨损,目测硬度和绿林的A3接近,感觉相对于工具更像是精致的玩具,有些华而不实,但用来欣赏同心度的话是极佳的选择
吻合度极高,高速作业时打滑概率一般偏低,见下图。

大有短批头:
不常用,软的一匹,稍微出点大力就刃面就扭曲了,买电钻时送的赠品,也真就赠品水准,这CRV还不如尼奥动力螺丝刀送的CRV批头硬
吻合度极高(大厂最后的尊严了么...),高速作业时打滑概率一般(太软了,重度作业别指望它,10牛米以上就能把它扭成麻花)

绿林65mm批头:
同心度极高,硬度极高,本来是打算作为主力军使用的,
但!吻合度极差!真的极差!
所以打滑概率极高,使用体验过于糟糕!
在拧花10来颗螺丝后直接连着还没使用的另一支扔垃圾箱了,
同心度不好可以忍,毕竟不影响使用,但吻合度差那就真是直观的体验糟糕,不信邪的老哥可以买来试试...

龙渊五金批头:
D1材质相对来说算除了CRV和S2之外比较常见的材质,硬度高于S2,
实际体验也确实如此,这支算是我平时使用的主力军,使用体验相当完美,
几乎没打滑过,被其他批头干得小花的螺丝一般用这支都能取出来,拧了两三百颗螺丝依旧只是轻微磨损
硬度+吻合度都相当完美,同心度垫底,但是是我用得最舒服的一支批头

戴恩批头:
长得和龙渊的D1一模一样,除了丝印不一样其他的都像双胞胎,
同心度比龙渊的稍好但也还是甩,
然而令我失望的是吻合度极差,和绿林65mm一个水平,
试用了5颗螺丝果然容易打滑,哎...失望,弃之垃圾箱

除了以上批头,我还买过蒲派的批头,不过后来磨损大了就扔了,凭印象的话,蒲派的使用体验也不错,同心度一般,但硬度比同为S2的老A要强不少,镀层也比老A舒服得多

总结:批头的首选还是应该放在吻合度上,这才是决定你拧螺丝是否容易打滑的主要原因,
其次硬度决定批头的使用寿命,
同心度是真的没什么所谓...我个人对同心度的视觉体验有一丁点强迫症,但即便如此在实际过程中同心度确实是最没用的一个指标

网友:
放冲击批上测试下

网友:
认可。同心度对于拧螺丝必须放到吻合度后面

网友:
这句“批头的首选还是应该放在吻合度上”,赞一个

网友A:
最后两个这种我有几个别的牌子  我的冲击批只能用单头的  磁环被我打爆了两个  拆下来批头还很好
几百个木工自攻钉是有了

网友B:
吻合度是由批头和螺丝两者共同决定的,换个牌子甚至换个批号,结果可能就会反过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两个这种我有几个别的牌子  我的冲击批只能用单头的  磁环被我打爆了两个  拆下来批头还很好
几百个木 ...

D1的硬度确实肉眼可见的好,拧M6的长自攻到底一般S2都会有明显刃面磨损,CRV更是妥妥的会变形,但D1只是漆面稍微掉了点,刃面完全不变形,用了很久刃面才有轻微变形,挺好使的,2块一根也不贵,就是同心买了俩都不好,不过这倒无所谓,吻合度好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吻合度是由批头和螺丝两者共同决定的,换个牌子甚至换个批号,结果可能就会反过来 ...

就是考虑到螺丝也可能未按标准生产,所以我才会用其他批头做参考,大有和老A这俩不管材质是不是有点水,起码作为大厂生产出来PH2应该是按照标准有保证的,这俩既然能完美吻合这颗螺丝,要是其他批头只能插进去一半留出极容易打滑的哐量,说不过去吧。

网友C:
龙渊五金65mmD1批头,某宝上没搜索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龙渊五金65mmD1批头,某宝上没搜索到。

店名叫龙源五金,商品叫什么双截棍D1,我看挺多家卖的样式都一样估计都差不多,只要丝印上是双截棍就行了,戴恩这种看着差不多丝印有区别的估计换模具了,吻合度太差了

网友:
实际上,乐博批头不错,就是水货宝上卖家太乱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准备买几个

网友:
MARK一下,批头的首选还是应该放在吻合度上正确,但也要硬度好

网友:
同意,近期装修,拆装N多,咬合度最重要,咬合不良千万别继续,后果很严重。有个大柜因咬合问题拆坏,柜子只能砸掉

网友D:
雙截棍的一般咬合不錯硬度也夠,就差在同心度上,買一盒10枝,大概只有一半5枝同心度能接受,能放在電批上用的

网友:
有些批头前端收尾是一个圆形的凸起,有些批头前端是平的,使用中发现平的咬合度明显好于凸起的,如果把凸起的也磨平咬合度也变好了,当然,对于某些特别的螺丝不一定管用,比如一些槽口很浅,但十字很大的螺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雙截棍的一般咬合不錯硬度也夠,就差在同心度上,買一盒10枝,大概只有一半5枝同心度能接受,能放在電批上 ...

对,同心是真不怎么样,但硬度和吻合度优秀用起来挺舒服的

网友:
同意楼主的观点,这个的确是批头的吻合度 > 硬度 > 同心度。同心度,也就是打螺丝的时候,可能手感有点欠缺,其他没有任何问题 。

网友:
现在只用双截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