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这个问题,能不重装系统 修复吗??

楼主(2020-05-08):
win7 还是 win10 不记得了,给朋友装的系统,出问题了。因为这个电脑所处环境没有网,驱动安装很成问题,所以想修复它。。。

网友:
经验证明,这类故障重装系统往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驱动有离线包,就是体积大点。

网友:
实践经验,修复有点困难。。。即使有光盘

网友:
从来没修复成功——或者说没耐心按照那些步骤操作完成的路过

网友:
不想重装就找同版本的文件替换试试

网友:
进pe,找个同样位数的系统,加载虚拟盘或者解压出来,百度查下缺失的这个文件在哪,从之前解压出来的文件夹,复制一份整个替换过去,完事,万一还提示缺啥再重复一遍。

网友:
我有个想法,供你参考。使用安装系统的PE工具启动盘,里面一般有系统的启动修复功能,你试试,或许有用。

网友:
还是有光盘光驱好啊!

网友:
重装系统往往是最简单又最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网友:
记得IT天空有万能驱动下载,进pe,大部分驱动问题都能解决。

楼主:
谢谢前面各位回复的坛友,已经重装系统了。用的是猪猪猫网站上的最新版的win7.啥驱动都不用手工装,以前用的那几个,总有个别硬件要手工安装一下。这个系统有个很稀奇的问题,就是光驱会很稀奇的自己消失,用着用着,光驱的盘符就不见了。也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 光驱供电和光驱数据线的问题。
在自己家电脑上,把win7解包了,把提示的那个 CI.DLL 文件拷贝到U盘上,就去朋友那了,前面几个坛友说的方法基本都试过了,没弄好。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对应的文件夹里,重启,发现另一个文件又报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前面各位回复的坛友,已经重装系统了。用的是猪猪猫网站上的最新版的win7.啥驱动都不用手工装,以前用 ...

除了原版就是自己动手阉割,已经好久不用别人操刀的系统了,,,,曾今的深度,雨林木风,,,,都是回忆了

网友:
少了一个文件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