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rvell] 首发 88nv1120开卡攻略

楼主(2020-05-08):
第一步:找个合适的易驱线 接上88nv1120后短接rom 插到主机的usb2.0接口上,再断开短接点。

第二步:打开开卡软件,点设置 两个空格是密码。选擦除全部,其它选项都按缺省。点开始。

第三步:pass后,重插usb, 如果容量正确 则完成

第四步:如果容量不正确 (仍为16M,或不显示),短接rom 插到主机的usb2.0接口上,再断开短接点。勾选RDT 不选擦除全部,点开始。出现pass后拔插usb,这时会有灯闪一会,闪完再拔插usb,就会看到正确容量~~

到此结束。

感谢
jwu1314提供开卡硬盘及开卡易驱线工具
转贴请注明数码之家首发

补充内容 (2022-3-30 07:03):
现在不能修改编辑了~权限不够~

忽视RDT!

网友:
我靠,你是全网第一个写怎么量产88NV的教程的人,必须收藏了

网友:
试了一把,默认值直接开卡就行。反而选擦除全部后,就是容量不正确仍为16M

网友A:
牛逼,马牌工具都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牛逼,马牌工具都出来了

早就出来了,之前都是付费下载

不过没什么用,因为流出的是2D TLC的固件,问题还一大堆,个人认为应该是全网最被嫌弃的主控

网友B:
这个工具我也有了,但从没用过。感觉nv1120性能太有限了。
最近感觉AS2258和PS3111挺香的。

网友C:
我到想知道不拆芯片的情况下如何看ce?这样我就知道芯片是那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到想知道不拆芯片的情况下如何看ce?这样我就知道芯片是那个。

有FLASH ID工具,1120和1160都有

网友D:
点了RDT,不勾选 擦除全部 ,拔插等了一个半小时,因为没有指示灯,转接板20329的灯也没闪,一直常亮,一个半小时后拔插还是没认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点了RDT,不勾选 擦除全部 ,拔插等了一个半小时,因为没有指示灯,转接板20329的灯也没闪,一直常亮,一个 ...

你的固态上没指示灯吗? 发照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工具我也有了,但从没用过。感觉nv1120性能太有限了。
最近感觉AS2258和PS3111挺香的。 ...

3111也能开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固态上没指示灯吗? 发照片看看

谢谢你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的固态上没指示灯吗? 发照片看看

我的颗粒是QFG8PDM,当开卡选QFG8PDM就报错不能PASS,只有选QFG8PEM才能PA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颗粒是QFG8PDM,当开卡选QFG8PDM就报错不能PASS,只有选QFG8PEM才能PASS

我用的转接卡上面带指示灯  你没有别的转接卡吗? 带指示灯的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转接卡上面带指示灯  你没有别的转接卡吗? 带指示灯的很方便

转接板上有指示灯啊,但是是一直亮,不会闪,但这一切和指示灯没多大关系吧,我觉得是我颗粒的ID和QFG8PEM的不一样导致的开卡不成功

网友E:
4个颗粒都试过,全是err 04

网友:
早已经有了,不过目前还只是少数人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个颗粒都试过,全是err 04

短接rom
短接rom
短接rom
短接rom
短接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