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拼多多的荣耀9X到手开箱

楼主(2020-05-08):
刚好看到拼多多上有百亿补贴,对比一下京东价格,赚啦。这次只是拆快递,不拆手机拆包装.这个6十128G的价格是1299块

还是新的,没有拆开,处来的

6+128G

一卢快充

开机

搞好

下面是京东的6+64的价

6+128G的价

第一次从拼多多上买东西,这个活动很实惠,给力,希望干掉淘宝

网友A:
手机品牌天猫旗舰店,京东自营店,还有别的网站的自营店,全部是厂家管理的店!京东自营店非京东自己管理。那里的在线人员是厂家

网友B:
6g运存,你真正能使用的是几G?

网友C:
充电器不是快充,应该不是厂家标配,难道是拼多多专版,话说骗多多的运行模式永远干不过淘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机品牌天猫旗舰店,京东自营店,还有别的网站的自营店,全部是厂家管理的店!京东自营店非京东自己管理。 ...

呵呵,反正实惠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g运存,你真正能使用的是几G?

不知道呀,用起来挺流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充电器不是快充,应该不是厂家标配,难道是拼多多专版,话说骗多多的运行模式永远干不过淘宝。 ...

原装的,我查了保修到明年这个时候,感觉还可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呀,用起来挺流畅的

好像系统就要占4g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系统就要占4g左右

应该会占一半的左右,安卓的通病

网友D:
手机能正常运行是运气,如果翻新或者质量问题,去维修店就麻烦了。

网友E:
没说拼夕夕多少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机能正常运行是运气,如果翻新或者质量问题,去维修店就麻烦了。

货是新的,以我买荣耀这么多年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说拼夕夕多少钱?

失误了,忘记把价打上。6十128G,拼多多上买1299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机能正常运行是运气,如果翻新或者质量问题,去维修店就麻烦了。

我用过荣耀4X,8X,帮邻居买过荣耀5C,Ⅴ10,6A等,差不多有十几台,从来没有坏过,都是用久了卡顿,再换新的。感觉华为的质量还是过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器不是快充,应该不是厂家标配,难道是拼多多专版,话说骗多多的运行模式永远干不过淘宝。 ...

我看别人买的都是快充,这个只是5v2a的普通充啊,是专供的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装的,我查了保修到明年这个时候,感觉还可以

我看别人买的都是快充,这个只是5v2a的普通充啊

网友F:
有点像中兴z17mini简配版系列,估计不可更换电池,用的电芯充放电倍率余量较低。我更希望有类似攒电脑装机配置,定制最新麒麟主控,普通天马屏,简化掉指纹和NFC,电池用余量较大高倍率充放,如果不要求超薄,可以设计成子母电池,内置小电池应付几分钟待机,可更换大电池加原装电池座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看别人买的都是快充,这个只是5v2a的普通充啊

我这个是普通版,有快充的可能
pro版的吧,没有特别注意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点像中兴z17mini简配版系列,估计不可更换电池,用的电芯充放电倍率余量较低。我更希望有类似攒电脑装机 ...

现在生产的手机那有可能换电池的,除了老人机以外。这个价就是这样的东西。这个手机除了CPU比较过得去,其它都比较一般,经用就行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器不是快充,应该不是厂家标配,难道是拼多多专版,话说骗多多的运行模式永远干不过淘宝。 ...

错,标配就是10w,9x是没有快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