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不完全拆进口松下【热石式除湿机】,没有制冷片和压缩机的除湿机

楼主(2020-05-08):
    对于一个来到长沙打工的山东人来说,除了冬天没有暖气之外,最痛苦的就是潮湿!    几年前买的松下除湿机F-YZJ90H提示水满不工作,去年就买了欧井的压缩机除湿机,今年车库里想改造个二层,加装一台除湿机,就想起这台问题机,打开水箱看是磁力感应水满,试了下浮力阀上的磁铁没问题,拆开主机后发现是感应的模块貌似进水导致挂掉,下面还有蓝色的水渍。
    发了维修提问帖,感谢@quanlaoban给了提示,马云家找到了W60单极霍尔开关,完美修复! 有坛友说想看下热石式除湿机里面什么样子,就把几年前拍的拆机照片发上来,大家看下。

    自己说下两种除湿机使用感受,松下这个比欧井的压缩机除湿机声音小很多,体积薄不占空间,除湿能力也不差,唯一的缺点是有时候会有一股奇怪的味道,猜测是泡沸石加热时散发出来的,店家说开最大风量放户外一段时间可以解决,感觉没啥效果,所以这个放车库是最理想的啦!
    对了,还有一个缺点是太贵了....所以不舍得扔。

复制下网上的说明:热石式除湿机原理是利用泡沸石等材料的天然吸湿属性,将空气中的水分吸收,然后用发热器加热热石(泡沸石)使其吸收的水分排出,并在热交换器中冷凝成水,达到除湿的目的,有点大号除湿盒的意思。相比于压缩机式除湿机先冷却后回温的方式,热石式采用的是先加热后冷凝,其受环境温度、湿度的影响都较小,即使在低温低湿环境下也可以达到接近标称除湿能力的水准。当由于需要进行加热,热石式除湿机的能耗明显高于压缩式,而且受限于热石的储水能力等多方面因素,其抽湿能力相对压缩式产品没有优势。但同样因为构造相对简单,机器体积和重量都明显小于压缩机式产品,而且由于不需要机械运转,其噪音也明显低于压缩式产品。

就换的这个黑色的霍尔开关,照片是修复之前的

网友A:
太专业了,看不懂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专业了,看不懂啊!

我只是拆开装回去,也看不懂...

网友B:
既然运作速度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,又为何其抽湿能力相对压缩式产品没有优势?

网友:
我觉得速度应该差不多,好像磁制冷技术比较新颖,特殊成分物体磁化去磁会产生发热吸热,做出来的产品噪音应该能很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既然运作速度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,又为何其抽湿能力相对压缩式产品没有优势? ...

热石的优势在于他不会影响周围温度 周围温度也不会影响他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热石的优势在于他不会影响周围温度 周围温度也不会影响他

热石还真会影响周围温度,吹出来的是热风,周围温度倒是影响不了热石哈

网友D:
感觉压缩机的效果也没那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压缩机的效果也没那么好

除湿机就这么几种,空调效率还是远低于压缩机除湿机的

网友:
转轮除湿机。

网友:
以前大井除湿机也有这种
还是压缩机的厉害,以前我们在仓库用,一天抽2桶水

网友:
国产德业也不错。

网友E:
TB找不到泡沸石配件啊,不然买一个鼓风机自己D一个出来,是不是这样呢
效率和压缩机比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B找不到泡沸石配件啊,不然买一个鼓风机自己D一个出来,是不是这样呢
效率和压缩机比如何? ...

还得有加热泡沸石的组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