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关于某付宝音箱内置SIM卡的想法

楼主(2020-05-08):
还有某些山寨设备的内置贴片卡,似乎都是不限流量的,拆下来放到别的设备上也能用吧,就是怕被封

网友:
有一些卡是定向平台,有一些只有GSM,有一些几天就停机。没意思

网友:
应该是有流量限制的

网友A:
后台都限制了的,网速也慢,有的GPS自带的卡据说每个月只有30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后台都限制了的,网速也慢,有的GPS自带的卡据说每个月只有30M

实际上,我的GPS每月消耗流量连10MB都不到。

网友:
要是设置了白名单数据只能走指定网站就白搞

网友:
楼主这个想法很有创意!

网友:
不是无限流量的,我就是做这种平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