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求助此电源该如何改电压输出?Condor GPM55A

楼主(2020-05-08):
捡到一个开关电源,看着很精致,想将其中12V 3A 这组改成14V输出,可是调整那2个电位器一个是12V输出 一个是5V输出,电位器都旋到头了也只有到12.3V再高就调不上去了,想询问大神会改此电源电压吗?求助

网友A:
功率不大,可能比较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率不大,可能比较麻烦。

发现输出好像经过DCDC稳压 调电位器DCDC稳压初级有到14-16V但是经过DCDC稳压后还是12V输出,DCDC部分接了一个TL431 一个NMOS管 TL431好像连接到光耦反馈,其它的还没折腾明白

网友B:
你确定那是N-MOS管?不是双肖特基整流管?14V输出设计不会DC-DC再降到12V的.建议画出走线原理图吧,如果原理图不能画出来,至少拍出清晰的正反面低压端图片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那是N-MOS管?不是双肖特基整流管?14V输出设计不会DC-DC再降到12V的.建议画出走线原理图吧,如果原理图 ...

楼主:
自己顶起来,大神求助啊

楼主:
跪求大神协助

网友(2023-01-14):
充电器里有没有431,改变它的取样电阻

网友:
墨西哥制造,进口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