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FLUKE-187增加蓝牙功能,方便与笔记本通信

楼主(2020-05-08):
FLUKE-187增加蓝牙功能,方便与笔记本通信
(不修改原来的电路,保留红外功能)

网友:
图片太小了看不清啊,而且还变形了

网友A:
关机后静态功耗是个什么变化啊?

网友:
帮楼主补充几张高清图

楼主:
上传后图片给压缩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机后静态功耗是个什么变化啊?

关机后蓝牙模块是不供电的,关机后静态功耗没有改变。
开机后用低耗的BLE模块工作时电流控制在14mA(设备工作电流是10mA+BLE模块4mA)

楼主:
上位机软件可以用 FlukeView Forms Version 3.6 支持WIN10系统

网友:
别人上传的也没压缩成这样子

网友:
失败者总是找借口

楼主:
还改了锂电池供电、电量指示和无线充电功能
有需要的朋友吗?后续上图给大家参考。

楼主:
试试再上传PNG格式的图

网友:
    厉害啊,哈哈。不忍直视啊。

网友B:
线路板真是赏心悦目。

网友:
支持原创产品

网友:
谢谢分享,挺不错的,加分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线路板真是赏心悦目。

板子质量很好,但是布局就不那么规整了。用料也扎实。。对比安捷伦手表的内部一大堆铝罐子还是比较舒心的。。但是对比台表,内部布局就不那么讲究了。。高档仪器,尤其精密仪器,内部布局很治愈强迫症的。。

网友C:
蓝牙模块体积太大了!为啥不用WIFI模块?

网友:
这种+焊在主板上总觉得不妥,能否有一种外挂式传输模式,比如红外转WiFi或蓝牙这样就不伤及主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蓝牙模块体积太大了!为啥不用WIFI模块?

主要是利用蓝牙的虚拟串口功能,可以很好的用FlukeView Forms软件实时记录,方便笔记本电脑使用。
用WIFI模块会影响电脑上网。我是利用手头上有的模块,蓝牙模块也有体积很小的。

网友(2020-10-13):
这个利害动手能力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