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三洋洗衣机不脱水

楼主(2020-05-08):
这洗衣机去年不脱水,后面发现电路板一个电容爆了,换了后才用了一年又不甩干了,之前以为启动电容不行了,拆下量了下正常,后面发现是电动排水阀拉线松了,拉离合器不到位,甩干拉直接驱动波轮了,后面直接垫了一块小铁片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我的一台也是三洋的机器,也是脱水功能不好了,楼主能不能介绍详细一点?

网友:
家里一台三洋洗衣机之前也是不脱水,拆开发现是排水阀牵引器的固定螺丝孔直接撕裂了

网友B:
我家的三洋洗衣机,上个星期突然也不脱水了。打开洗衣机后盖才看到,那个牵引器整个都掉下来了,仔细看是牵引器的安装脚不能受力崩断了。估计是再生塑料做的,强度不够啊。虽然马上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,但眼下这缸衣服还得洗完呀。于是找来细铁线,用钳子扭个π型码子,把断了两个安装脚的牵引器,箍好上紧。试了试,没问题。于是又能用到现在了。网购的牵引器到家好几天了,但看看这用铁线固定的牵引器还能正常工作,就不想换它先。反正有备件了,等再出故障再换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一台也是三洋的机器,也是脱水功能不好了,楼主能不能介绍详细一点? ...

正常进水洗涤排水都正常,就是到甩干环节就只有波轮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一台也是三洋的机器,也是脱水功能不好了,楼主能不能介绍详细一点? ...

正常进水洗涤排水都正常,就是甩干就波轮转,内桶不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家的三洋洗衣机,上个星期突然也不脱水了。打开洗衣机后盖才看到,那个牵引器整个都掉下来了,仔细看是牵 ...

是啊,这东西受力的东西,竟然用塑料,很容易就老化开裂

网友:
好像倒数第三张图片里那个调节螺丝可以调整的

网友:
小铁片解决大问题

网友:
家里的老人说,到了脱水就一声巨响,自动熄灯,停止了,后来我回到家,专门试脱水功能,貌似又能用,现在先暂 时用着了。

网友C:
排水阀牵引器的固定螺丝孔直接撕裂了

以前用的三洋也是这个位置烂了,算算时间也用了差不多十年,就不修了,直接拆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排水阀牵引器的固定螺丝孔直接撕裂了

以前用的三洋也是这个位置烂了,算算时间也用了差不多十年,就不修了 ...

新三年就可以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

网友:
竟然是同款,用了将近15年了,现在每一年都会坏电脑板和进水电磁阀,换了用一年还会坏,索性直接买个新的。

网友:
家有理工男,拆拆修修又三年啊

网友(2024-02-11):
搭车求问,洗衣机不插电或者差点不开机谁也自动进水怎么整?

网友:
我的威力洗衣机牵引器里的一个齿轮坏了,只好用AB胶贴着临时顶替,竟然用了好几年,直到现在还在用,买的件没有装上去,结果都不知放哪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