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简单拆个DEEBOT扫地机器人

楼主(2020-05-08):
过年的时候无聊拆的,大家凑合看看吧,电池是比亚迪的18650,里面再没敢拆,今年拆坏了太多东西了

网友A:
今年拆坏了好多。。。。。。不厚道的笑了,加分安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今年拆坏了好多。。。。。。不厚道的笑了,加分安慰

零几年我拆坏过不少建准磁悬浮风扇,底部金属油封当初没电钻无法下手,撬烂后才知道径向受力跟AVC液压轴承类似,多了两片导磁板轴向受力,4厘米以下特小建准风扇,里面绕组类似微风扇线轴结构,12厘米220伏是短路环罩极电机,通电后转子被交流磁力自动居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零几年我拆坏过不少建准磁悬浮风扇,底部金属油封当初没电钻无法下手,撬烂后才知道径向受力跟AVC液压轴 ...

听起来挺高端的哈哈,安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今年拆坏了好多。。。。。。不厚道的笑了,加分安慰

我最近拆坏了好多东西了……手艺不过关,一拆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