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指导小爱音响不通电

楼主(2020-05-09):
小爱音响插电没反应,好像不通电了,修这个思路是什么

网友A:
首先看看电源有没有输出。

至于不通电,应该是主板DC-DC部分问题了,相对来说应该好修一些。

网友B:
大拇指对的是涂了道黄色那个 是个电源芯片 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看电源有没有输出。

至于不通电,应该是主板DC-DC部分问题了,相对来说应该好修一些。 ...

我换了个号,这个现在弄亮了,能用但是在APP上连接wifi失败,这要怎么搞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拇指对的是涂了道黄色那个 是个电源芯片 量吧

大佬,我现在把他弄亮了,能当蓝牙音响用但是现在在APP那连不了wifi了,亮橘色的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看电源有没有输出。

至于不通电,应该是主板DC-DC部分问题了,相对来说应该好修一些。 ...

现在亮橘色的灯

网友:
WIFI脱焊,摔过就会

网友:
wifi芯片或者主控有问题,想修的话可以寄过来搞下,有技术可以自己搞,只有一个烙铁的话还是找别人搞比较好

网友(2020-07-17)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我现在把他弄亮了,能当蓝牙音响用但是现在在APP那连不了wifi了,亮橘色的灯 ...

你好,我的小爱音箱也是插电没任何反应了,请问你是用什么办法能让它亮灯了,麻烦告诉我一下,感激不尽

网友(2023-03-19):
这款主板不通电,有些是供电问题,如果板子测量有短路,测量一下贴片电容!

网友:
对小米的东西都有兴趣

网友:
怎么修好的,我的也是不通电

网友(2024-11-20):
我有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,这芯片不好买

网友:
黑板这电源芯片易坏,后来绿板换成几个芯片的了

网友:
元件大小了不好整,要用放大镜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