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航模] 捡了台遥控飞机拆了看看,SYMA X15W

楼主(2020-05-09):
在路边看到有台四轴的小飞机,本来也不打算捡的,觉得应该是几十块的破玩意捡了也没用,但仔细看了一下貌似还有摄像头?于是走过去捡起来看了一下,四个螺旋桨完好,就缺了电池,摄像头和机身做成一体的。好吧,还是拿回去研究一下吧

△这牌子叫司马,以上是参数,嗯,名字貌似有点不好听看了介绍是可以用遥控器遥控或者通过手机APP遥控的,看来还可以玩玩。

△我也希望是台无人机,不过事实证明它只能算个遥控飞机,某宝查了一下发现价格差不多300,看来也没有那么差劲。

△屁股有个电池盖,里面的电池没了,电池接口线还在,看来买个电池就能用,查了一下这型号的电池22块邮费7块,有点犹豫了,对了,遥控器要45。。。

△还是拆了看看里面吧,拆完背面每个臂6颗X4+电池仓2颗还没法打开,最后发现螺旋桨必须拧下螺丝才行,后面又发现螺旋桨旁边的防护支架螺丝也得拆了才能开盖。。。。一共6*4+2+4+4=34颗螺丝。

△主板正面两颗9926A mos管,驱动电机的,旁边的MPU-6050A陀螺仪芯片,旁边黑色那根线是WIFI天线。

△主板背面左边BK2425 2.4G收发芯片,右边是主控,STM32F031K6单片机。

△主板底部电池仓里面是摄像头部分,可怜的摄像头只有100W像素,大概相当于15年前的手机摄像头。

△SV6030p这个是摄像头的WIFI模块,板子没有内存卡槽,是实施录像存在手机的。

△摄像头主控GPCV4225A,貌似没查到什么资料。

△给飞机通电试试,按下开关4颗LED灯亮起了,于是拿出手机搜了一下,发现冒出一个不加密的名字为FPV****的SSID,于是进官网下了APP连接上去,可以控制电机转了,这时候还没装螺旋桨。

△APP有两个,其中一个是配合遥控手柄使用的,APP用来录像,遥控手柄控制飞行,另一个APP可以模拟手柄控制飞行。

△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把WIFI天线扯断了,感觉馈线太短了,于是翻出某单车的GSM蓝牙一体板子,取下上面的馈线来更换。

△照着原来的长度去掉屏蔽层,把套筒给焊上就行了,后面留长一点以免安装的时候拽断,顺便给馈线打上热熔胶固定。

△馈线装好放进电池仓的板子,给天线套上热缩套管。

△用下载的APP连接飞机,按下开关瞬间转起来了,用的三节18650供电,可能是太重了飞机没法飞起来

△这是APP操控界面,功能就不详述了,反正能代替手柄控制。

△另一个APP只能录像和拍照,可以配合手柄显示飞行的实时画面,这是手机截图的画面,可以看到画质很差。

△这是APP上面点击拍照保存的画面,用手电筒补光了,分辨率只有640*480,摄像头比较鸡肋,毕竟是玩具级的东西

网友:
咋说呢,免费的东西,不要挑剔了哈哈,去掉摄像头,给飞机减负飞起来

网友A:
黄色的电路板是气压传感器?

网友:
恭喜楼主有个好人品!

网友:
司马是以前学校参加比赛的指定无人机,贵,还好祖安是最近出现的,要不然绝对不参加

网友:
司马是比较老的牌子了,我十几年前玩航模的时候就有这个牌子了

网友:
运气不错,能捡到FPV四轴,我前两三个月,最多用加长杆和钕铁硼磁钢,在草丛里捡到过小黄人,估计是太阳光导致红外线一直感应飞高直到没电。

网友B:
换个高清摄像头,飞邻居家窗子边转转吧

网友C:
嘿嘿,也在草棵里捡到一个4螺旋桨的玩具,估计是逃离遥控或风吹丟的,3.7 v电池没电了充了一下,开关拨到on时4个led闪烁起来,没有遥控器电机不转,4个带减速齿轮的小电机约5毫米粗10毫米长,挺精致,不知道里面啥结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黄色的电路板是气压传感器?

没留意看上面的字,还以为是个晶振,看上面有个孔,有可能是气压传感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嘿嘿,也在草棵里捡到一个4螺旋桨的玩具,估计是逃离遥控或风吹丟的,3.7 v电池没电了充了一下,开关拨到on ...

按上面的型号搜一下,如果支持wifi控制,或许可以通过app控制的,看官网介绍就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个高清摄像头,飞邻居家窗子边转转吧

就怕被人一晾衣杆捅下来

网友:
三节18650,太过分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