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2010] 晒一下未封装的闪存颗粒

楼主(2020-05-09):
这些是未封装的8GB闪存颗粒,苦于手上没有微距,故不能拍到细节!肉眼看上去金灿灿的~~~理论上封装上去应该还能用吧~~~

网友:
楼主赶紧联系个封装厂家,封装做成成品

网友A:
不是无尘室吧,报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无尘室吧,报废了

上面有层保护涂层,只要不刮就没太大事,但即使强行封装上去,也不敢存重要数据!首先,我拿的就是淘汰颗粒,状态肯定不稳定,封装上去坏块也少不了!而且由于不稳定随时可能丢数据!其次,这么几片封装费都购买一大把32GB U盘了

网友B:
裱起来,挂墙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裱起来,挂墙上

好主意呀!

楼主:
放大拍了几张,器材不好不太清晰还望见谅!

网友(2023-05-28):
黑片就是用这些淘汰货封装的。。。

网友:
裱起来装饰在墙上,装x用不错

网友:
科技之光啊!

网友:
里面有没用到贵金属?

网友:
这些晶格像化妆盒

网友(2024-05-11):
造这玩意比cpu  gpu核心面积还大

网友:
可以找个架子封装起来,作为摆件不错

网友:
同样在某家国际大厂的走道里看过挂着一墙的未封装CPU芯片

网友C:
漂漂亮亮的,为啥就不能研究个透明封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面有层保护涂层,只要不刮就没太大事,但即使强行封装上去,也不敢存重要数据!首先,我拿的就是淘汰颗 ...

这是正确的认识与大实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漂漂亮亮的,为啥就不能研究个透明封装

透明封装是不行的。由于光电效应,芯片的数据会受到严重干扰,没法正常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