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战神Z7M-CT7GS换散热风扇

楼主(2020-05-09):
上回帮同事孩子的笔记本清一下灰[笔电] 战神Z7M-CT7GS拆机清灰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8329,风扇声音大实在无法解决只有换个新的。

新的买来,准备换上

拧螺丝开盖

先断电,防止螺丝刀,螺丝等金属掉落电路上出点幺蛾子。

型号完全一致

拆下旧的

黑胶带就送了2片,拆时每侧只能破坏一片

简单活,记录一下

收工完活。

网友A:
看来建准的磁悬浮轴承结构上不友好,只能电钻打孔上油,不如AVC液压轴承可无损拆解上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建准的磁悬浮轴承结构上不友好,只能电钻打孔上油,不如AVC液压轴承可无损拆解上油。 ...

哪个位置打孔加油?打多深,指导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个位置打孔加油?打多深,指导一下

楼主超薄风扇底部孔深大概打到两三毫米,台式机上建准风扇孔深大概四五毫米,孔径一般两毫米,小心钻下去,觉得钻头阻力变小容易打入赶紧取出,以免把风扇转轴弄悲剧,最好找些废旧笔芯和垫片,限制孔深从最浅开始。

网友:
换新的就满血复活了

网友:
看这热管,配置不低,游戏本吧

网友:
和机械革命 z3 怎么一样的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