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完整拆解对讲机天线,一探究竟

楼主(2020-05-09):
偶然得到一个对讲机天线,没啥用,我也没有机器,就拆开看了看。让大家看看。

楼主:
期初还以为两个触点行成环状天线。但是只有内部一个触点连到一个弹簧状的天线上,外环只是一个支撑固定作用,不参与天线工作。工作频率400-470MHZ。

网友A:
好好一个天线废了,我是有对讲机没天线

网友:
楼主甚是暴力啊,可以在*鱼上找下家的

网友:
拆之前还是先问问有没有人需要,你的废物也许正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宝贝。

网友:
超小型天线,就是为了体积小,实际增益很低

网友:
弹簧的形状好像可以做微型特斯拉,需要一个单管自激10MHz电路和一两圈初级线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好一个天线废了,我是有对讲机没天线

出邮费送给你两个。

网友B:
我也拆过,外环也是没连东西。我的那个针芯部分也是这么个金属杆,很脆,我折断后看里面好像是塑料的,并不像是一整根的金属杆,也导电,有点不懂

网友:
400M天线都是这样的,摩托罗拉建伍等专业对讲机也都是这样的天线

网友C(2021-11-23):
5r的对讲机, 也是螺旋天线,然后连接器中心点经过3pf电容连接到螺旋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r的对讲机, 也是螺旋天线,然后连接器中心点经过3pf电容连接到螺旋上

单U段的天线没有电容,UV双段的天线会有个电容。改变弹簧长度可以改变它的谐振点及驻波比。

网友(2022-02-05):
引用 网友C:
5r的对讲机, 也是螺旋天线,然后连接器中心点经过3pf电容连接到螺旋上

好像是感性和容性的天线用电容和电感线圈来调节平衡。具体大概是用天线分析仪看个什么图,感性超标了就调回来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拆过,外环也是没连东西。我的那个针芯部分也是这么个金属杆,很脆,我折断后看里面好像是塑料的,并不 ...

交流高频信号的趋肤特性, 所以做成薄皮状是比较好的,就好比说小时候的电视室外天线的阵子都是铝管一样的道理

网友:
天线本身就是一段导线,根据所用波段不同,设计不太相同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(2024-05-22):
四分之一阵子长度,长度不够,螺旋凑!哈哈哈哈

网友:
奉献的精神!!

网友:
这个带不带电容的问题,最早用宝锋的双段机器时,用的是原厂那个10公分+的天线,工作时只能放到腰后面才稍微合适一点,后来看网上有卖短天线的,就买了一个,等都发货了,卖家突然联系我,问我用是单U的机器还是UV双段的,我说是双频段的,然后他就建议我买那种50多块的号称小日子进口的钻石小天线,说那个才是用于双段的,普通的小拇指天线只适合工作在单U段,然而考虑到普通的小天线也就三五块,他所谓的进口天线翻了十几倍,加之我们平时也就在400多的U段用用,所以当时我就单纯的以为是他嘎我韭菜,也就没听他的。
直到后来在B站无意中看到过一个教人分辨真假钻石天线的视频,才知道这卖家说的还很可能是真的,因为真的钻石天线里确实有电容。
然后呢,后来的后来,我在拼某某上用红包几块钱买了一个钻石外观号称也是双段的天线,当时想着应该是假的,回来拆开一看,里面果然没有电容

网友:
单段的简单,1/4波长缩短一下,绕弹簧。双段的需要匹配元件,线圈,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