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ndForce] INTEL 535板子 + 8DDJ 开卡问题求助!!!!

楼主(2020-05-09):
使用的ID是27939,现在开卡报错,是不是贴的位置不对?颗粒在903测试架开卡并跑圈通过的,没问题。

网友A:
颗粒焊接没问题,看下主控有没有虚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颗粒焊接没问题,看下主控有没有虚焊

是不是贴的位置不对?

网友:
换转接卡试试

楼主:
等再贴2片试试

网友:
你们终于把intel板子玩起来了啊

楼主:
换了一个贴法,仍报错

网友:
位置不对把??

网友:
贴4片  开2片固件 (使用的ID是27939) 如果开卡成功的话一片一片拆了测  排除法

网友:
贴回原来位置  去R27 R34试试

网友:
四帖,把所有的跳线全部拆掉就好了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附上测试图

网友:
干就完了!!支持!!

网友:
问下535开卡要补那些原件

网友:
做个记号,如果535过保了可以学习一下

网友:
535的板子原来是贴的海力士ONFI颗粒 改东芝的颗粒首先就要跳线  然后就贴法  60G  120G 180G的位置 要贴对  SF2281+8DDJ这个配置很热啊 而且2281也发挥不了8DDJ的性能

网友:
就服能玩转2281的人,这玩意实在是太麻烦了

网友(2020-07-12):
不总结一下经验吗大佬?给后来人一点经验啊

网友(2020-09-17):
 我的535烂了 官网查询还没过保 怎么办

网友(2020-12-09):
用的什么工具测试的,颗粒测试表背景是黑色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