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星辉QG-202手提探照灯拆修

楼主(2020-05-09):
       星辉QG-202手提探照灯充电很快充满亮绿灯,之后灯珠还不亮。以为电池老化,拆解发现就是充电控制板插件接触不良所致。

两组灯丝,外壳为公共电极

充电时这几个电阻很烫手的

指示灯插线头

弱光,电池电量不足

强光,电池电量不足

充电功率

网友:
要是能看到所有器件就好了,楼主可以尝试下哦

网友:
竟然是白炽灯泡

网友A:
外壳尾部说明2,充电时,为什么禁止灯头朝下?莫非铅酸电池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壳尾部说明2,充电时,为什么禁止灯头朝下?莫非铅酸电池的原因

如此铅酸电池的排气孔就向下了,硫酸有溢出的危险吧

网友:
开始还以为是氙灯呢!

网友B:
修好还是吃灰多,耗电太大

网友:
话说现在这种铅酸+卤素灯结构的手提探照灯可不多见了啊
过去挺流行的,能不被LED替代可真心不容易

网友:
看厂名,南京国营第528厂,这灯有30年历史了吧?

网友:
老哥这个能当砖头使,但不能挂裤腰带,容易掉裤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还是吃灰多,耗电太大

可以试试换LED连体透镜,多颗仿流明灯珠一体板,能换CREE和飞利浦更好,光效比国产仿流明高一些,远射能力好一些。

网友:
我的想法也是换锂电+LED哈哈,等牙膏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这东东看起来很暴力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6V电瓶吧?改成LED续航瞬间增加三倍

网友:
有时间折腾就换LED和锂电池,又亮又省电。

网友:
换CREE和飞利浦更好

网友:
很少见的钨丝灯泡

网友C(2021-04-17):
电池多少v的?
手里有个但是电池丢了想配个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池多少v的?
手里有个但是电池丢了想配个电池

灯是别人的早已取走,当时铅酸电池也没有拆出,型号未知。好像是6V吧,你再看看灯泡的型号耐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