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航模] 全面拆解一个四轴飞行器立煌LH-X3附平衡充拆解

楼主(2020-05-09):
这个四轴是很多年前买的了,大概是14年还是15年时候买的,当时花了二百多。后来玩了一段时间,因为只是玩具级别的四轴,所以是不带航拍的,当时曾经把行车记录仪绑到下面飞起来玩航拍,也还可以。后来带回老家去了,放了好多年。前阵子五一回家看到了,决定拿回来玩玩。还好全套东西都找到了,包括遥控器和充电器。充满电之后试玩发现还可以转,但是飞不起来,推大油门几秒钟就闪灯报低电了,而且一条对角线的两个扇叶转,另一条对角线的两个扇叶一个慢转一个不转。我以为是电池有问题。回来之后我找出来自己组装的大电流锂电,发现还是有同样的问题。油门推上去一条对角线的两个电机狂转,另外两个直接不转了,之前还有个黑色电机转动的,可能我乱按了微调,直接不转了。转动持续几十秒就报低电了,测下电池电压也还行,7.8v的样子,这种情况下能感觉到电源线发烫,几十秒钟的时间两个狂转的电机也发烫。感觉这两个电机也没有线性调节了,要么狂转要么不转的样子,在临界点的话会有一艮一艮的情况。另外两个电机不转。测试一下两个不转的电机,也可以确定还是好的,连接线也没问题。感觉应该是电路出问题了,如果是微调出问题的话不可能怎么调都调不回来了。当然说明书我也找不到了,貌似这个也没有初始设定的功能。下面上图吧,懂得兄弟给分析分析。
主图忘了拍,只好从网上找的图,基本差不多就是下图的样子

然后下面这图就是试机的时候的状态,一根对角线的两个扇叶狂转

下面就是拆机图和主板图,应该都是很常见的方案,XN297遥控芯片,STM主控,MPU5060陀螺仪,然后就是9926电调

电机的话应该就是有刷的N30电机,大概尺寸是10*12*25mm,感觉这个尺寸应该是N30电机,狂转的话还是挺有力气的样子。100齿的减速齿轮不常见。

接下来是遥控器的拆解,遥控器用了6节五号电池,供电阵容强大。但是没有说明书,忘了按键功能定义了。

接下来就是电池和充电器,电池是两节锂电串联的7.4v电池,充电好像是并联的,充电器虽然标的是7.4v,但是是三线的,中间负,两边分别是+4.2V输出,所以应该是输出两路4.2V并联充两个锂电。也没有保护板,我自己组的聚合物锂电(忘了拍)也是按照它这么做的。

以上全部内容。还请大家分析一下扇叶无法控制的原因。

网友A:
那个叫俩串平衡冲,不是并联

网友B:
检查一下9926是否异常

网友C:
这种会不会伤到人,出问题的时候

网友:
看上去推重比还可以,我那附近有挂记录仪飞行测试失败,估计后来的四轴电机没以前好,可能是钕铁硼定子变成铁氧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会不会伤到人,出问题的时候

有保护壳,没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叫俩串平衡冲,不是并联

学习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9926是否异常

测量了9926,正常运转的两个电机的mos加电后s和g极有2.8v.电压,不运转的电机s和g没有电压,是9926的上级元件坏了?还是9926本身坏了?测量对地的话正常运转的控制mos的S和g的对地电压是7.4和4.6v,不运转的两个控制mos的s和g对地全部都是7.4v.求分析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主板没什么问题,很幸运的我找到了以前的说明书,对飞行器就行了初始化,就可以了。不过电池好像不行了,两块电池一块原装的一块自己做的,都只能飞几秒钟就低电闪灯了,实际上电压也不低,是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了?

网友(2020-10-14):
没有保护板电池过放了

网友:
电池内阻大飞不起了

网友(2023-04-14):
这种电池内阻很大的,得用内阻几毫欧的航模口香糖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