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装电蚊拍充电电路怎么改

楼主(2020-05-09):
电池已经改成18650了,蚊拍能用,直接用原来的电路能充电,但是网上讲不安全,要改充电模块4056,拆除原来充电模块,本人小白,完全不懂电路板,我上个图,望大神指教

网友:
这话题我不敢回,楼下大神上吧

完全不懂电路不建议搞锂电,应该先搞点没危险的,有基础并且不怕死的才可以搞锂电

网友A:
这个么,这个啊,看看幼儿园的孩子怎么搭积木吧。论坛的童靴们已经搭过很多了,俺懒,不怕崩,2010年买的地摊的5¥一个的充电二手拍子,就直接换成18500了用到现在了,十年生死两茫茫,我和它都活的好好的。

网友:
那只是充电模块,反正18650可下,充电拆下就是了!

网友B:
直接替换就行,再把4056接电池上,我这样用了几年了,一年充电一次

网友C:
不用改电路,直接上锂电就行,铅酸的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比锂电小,直接用没问题,只不过锂电池会充不满而已,反正这东西也不怎么耗电,一节电池用一季都不用充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替换就行,再把4056接电池上,我这样用了几年了,一年充电一次

怎么直接替换,可以讲一下吗?是不是直接把那绿线双脚接成4056吗?

网友D:
以前是横流70ma左右吧,不怕死直接换18650,没一点事(注意充电时间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替换就行,再把4056接电池上,我这样用了几年了,一年充电一次

直接替换是什么意思?4056也不知接哪里啊?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以前是横流70ma左右吧,不怕死直接换18650,没一点事(注意充电时间)

前面带不怕死。。。后面一点事没有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改电路,直接上锂电就行,铅酸的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比锂电小,直接用没问题,只不过锂电池会充不满而已, ...

大神你意思是不是直接插着充就可以了吗?要注意时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么,这个啊,看看幼儿园的孩子怎么搭积木吧。论坛的童靴们已经搭过很多了,俺懒,不怕崩,2010年买的地 ...

上有老下有小,怕崩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简单的  全部掐掉,换上4056和18650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