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为什么324做的电子负载风扇转速高负载仪电流就变大(已解决)

楼主(2020-05-09):
LM324做的负载,风扇口是供电dc口取电,风扇是2.7A的暴力扇,刚启动会缓慢启动,没问题,风扇转速高了后负载仪电位器即使关掉还会有4A多电流,拆掉风扇就正常,这个风扇是dc供电口带的,好奇怪

解决了,原来负载端负极接在输入端负,我把线接负载端负,另一边接在输入端电容负就正常,奇怪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取样电压,因为电子负载的取样电压很小的

网友A:
电路图不全,就看到好多电阻,431外围电阻电容再看看吧,大小不合适就不稳定,VCC电流够吧,别搞个12v1a的给12v2.7a的风扇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不全,就看到好多电阻,431外围电阻电容再看看吧,大小不合适就不稳定,VCC电流够吧,别搞个12v1a的 ...

解决了,原来负载端负极接在输入端负,我把线接负载端负,另一边接在输入端电容负就正常,奇怪,现在问题就是给风扇温控了,2.7A的,风扇原来是pwm四线,不过那电路有点麻烦,考虑用mos加热敏电阻,就是不知能不能2.7A,试过0.3A的风扇mos都发热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原来负载端负极接在输入端负,我把线接负载端负,另一边接在输入端电容负就正常,奇怪,现在问题 ...

不知你说的负载负和输入负怎么区分,最好有电路图表参照下.
2.7A是12V全速,在8V左右有1.5A以上,4X1.5=6W,大功率MOS管能胜任但发热.建议用XL4015 DC-DC模块,把温控并联在FB取样电阻端这效果肯定杠杠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你说的负载负和输入负怎么区分,最好有电路图表参照下.
2.7A是12V全速,在8V左右有1.5A以上,4X1.5=6W, ...

负载端负极和12v供电负极共地就会出现那样,但我把负载负接在12v供电原理图220uf电容负极就正常,明明只是差了不到2cm距离,温控用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283575,494 pwm温控,效果很好

网友(2024-02-03):
没改之前测的是风扇加负载吸收的电流,自然测不准咯,而且双显表的精度并不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