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忆捷U盘,UT165主控,量产工具无法识别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5-09):
手上的8G忆捷U盘,用老毛桃工具做过启动盘,现在可以删除文件但是无法格式化,总是提示该设备被另一程序使用。用chipgenius查看,主控是USBest UT165,下载了各种版本的UT165量产工具,却无法识别U盘,怎么回事?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U盘问题?

网友A:
提示被使用一般不是固件的问题吧,换个电脑试试,或者换diskgenious格式化试试

网友:
UT165好像是要在xp系统上才能量产

楼主:
我用UT165U盘修复工具修复,现在显示是空白盘了,但是没有格式化,尝试格式化还是无法成功

网友:
在xp环境下用165工具量产

网友B:
可以参考我以前写的教程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67120

网友C:
是在XP下面操作的吗?低版本165的量产工具比较挑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我以前写的教程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67120

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在XP下面操作的吗?低版本165的量产工具比较挑系统

谢谢,有没有支持win10系统的UT165量产工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被使用一般不是固件的问题吧,换个电脑试试,或者换diskgenious格式化试试 ...

用diskgenious格式化试过了,无法写入

网友:
这个垃圾牌子,我买了两个它的32g旋转金属外壳U盘,一个3.0用的多点,一个2.0基本没用过,半年时间,全部挂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