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如果松下出了这款工具,大家会买吗?

楼主(2020-05-09):
大家对这样的工具有没有需求?

网友:
电池式热风枪?

网友:
就算1000瓦,几分钟就没电啦

网友:
能调温就买

网友:
有需要,不过价格让人绝望。

网友:
建议气或油和电结合  气体或油提供热能 电供风机和控制

网友:
米沃奇和良明早就出来了,只有6.0安时及以上才能用得爽,我目前用途是吹热缩管

网友:
锂电池热风枪???开什么玩笑,你也不算算功率大小,满电可以支持1分钟还是2分钟?

楼主:
这款是EZ7421魔改版,大家能看出来改成什么了吗?

网友A:
壕   无意义!我是不会买,电池好几百,只用几分钟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款是EZ7421魔改版,大家能看出来改成什么了吗?

居然改成了电烙铁,电批都没有,哎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壕   无意义!我是不会买,电池好几百,只用几分钟!

哈哈哈,那真是:充电一小时,装逼一分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款是EZ7421魔改版,大家能看出来改成什么了吗?

自动换头的烙铁.......满满的松下黑科技
内部藏有4种烙铁头,每按一次开关,就自动换烙铁头,确实高级。

网友:
把系列产品国内早点上市才是真的。搞点大家用的多的产品,电钻、螺丝刀、冲击电批之类的。

网友:
这个几家都在产米沃奇得伟良明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会买的,比较加热的东西,肯定和电池没有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这个热风枪是改出来的啊。买电动工具还是得看自己有什么电池决定 一般不会为了一样东西开新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款是EZ7421魔改版,大家能看出来改成什么了吗?

唉,钱烧着玩呢!!!!
如果是我,不会改动EZ7421任何机体,只会将电池换成C6;最多改动一下1档扭力,改善一下批头夹旷量。

魔改还是EZ7521好玩,将扭力调节改进去,参照EZ7520来吧,非常好玩,就是配件得自己找人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