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续:修复Fluke 17B+电池盖

楼主(2020-05-09):
前一贴说的Fluke 17B+电池盖坏了,这个部位真不好弄,原想弄不好准备买一个算了,没想这表的配件真贵,嗨,真是一块福贵表啊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1218&extra=
一个配件几十至百把块。还是自己先整整吧。

买了这种AB胶

就这样粘着,没有铁网,用的电话卡片和绝缘板加固。

网友A:
感觉福禄克烂电池盖、弹片都是通病,我的15B这里也坏了,最后是用丙烯酸胶补的

网友B:
感觉都是好多人自己把福禄克这个品牌惯成这样的   没觉得福禄克的有多好  一样的烂牛屎芯片,我的15B四个螺丝柱断完了,国产的表一样的耐用  精度高,破壳子都卖100了

网友C:
这种AB胶时间长了容易变色老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福禄克烂电池盖、弹片都是通病,我的15B这里也坏了,最后是用丙烯酸胶补的 ...

不坏怎么买配件,不买配件,厂家怎么赚钱
f家表这么好,特别不容易坏,厂子都要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都是好多人自己把福禄克这个品牌惯成这样的   没觉得福禄克的有多好  一样的烂牛屎芯片,我的15B四个螺 ...

不差钱就全球最好的表,至少牌子要响亮
实用型的就ut,vc,都挺好的
虽然也都比国外缩水,但是咱价格便宜辣么多,没啥可挑的了

网友D:
你这个收手艺不行啊,关键部位,至少要修到原来的尺寸,用小刀,慢慢切呗
如果导致了变形,早晚会产生一个应力,外壳会变形的,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福禄克烂电池盖、弹片都是通病,我的15B这里也坏了,最后是用丙烯酸胶补的 ...

上一贴中也有人反应这里坏的,不知道为什么漏点液对它产生那么大破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都是好多人自己把福禄克这个品牌惯成这样的   没觉得福禄克的有多好  一样的烂牛屎芯片,我的15B四个螺 ...

支持你的说法,都是自己人害自己人,你看,进口车,在国外就是个工具而已,在国内呢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AB胶时间长了容易变色老化

一工具而已,老化变色了在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收手艺不行啊,关键部位,至少要修到原来的尺寸,用小刀,慢慢切呗
如果导致了变形,早晚会产生一个 ...

方方正正的修不来,外壳应该不会变形,没那么大的力。
只想知道这表为什么这么怕漏液,其实当时也只漏了一点点,也只有一点点粘到壳子上了,咋就成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方正正的修不来,外壳应该不会变形,没那么大的力。
只想知道这表为什么这么怕漏液,其实当时也只漏了 ...

电池里的液体碱性的,时间稍长就腐蚀板子,没毛病的
但是你这个塑料开裂断开啥的,估计是塑料强度的问题,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是服了  福禄克 用这么垃圾的电池  也是没谁了

网友:
实际上,你也是比较能折腾的人。
在咸鱼上有高手做出好几种不同材质的FLUKE外壳:
1、3D打印电池盖,强度比原装好,就是拿到手后需要自己慢慢修正;
2、开模外壳:这种质量参差不齐,我买过最好的是11X系列的外壳,便宜不到200,比原装强很多:显示透明罩带有低槽,可以贴个高透膜(送三张);正面A壳转盘印字是阴凹,不易磨损;转盘改良过,啪啪一步到位,没有肉顿感、回弹现象;反面B壳增加了厚度,加强筋植入了金属,增加了屏蔽膜,螺丝柱也作了增强处理;
----------------最大改装是电池盒,充分利用了增厚B壳,可以自由选择聚合物电池或AA电池,甚至有一种电池后盖可以放入一节18650电池;同时开发者还做了配套升降板,当然其它附件得另付钱了。

3、PCB板制作,好像数码之家有成品图,直接5元打板,回来自己焊个电池弹片就行了,再开个螺丝孔,成本低于15元。

网友:
那个主控上4.0V的电压不会挂吗,15B的芯片好像极限是3.6V啊

网友:
悄悄提醒楼主,没用的镍镉电池也会漏液的,不要问我咋知道的,赶紧取下来,换成其它无害占位筒吧

网友:
哥俩好,把兄弟。看不懂看不懂

网友(2024-07-04):
现在小黄鱼上这种后盖有3D打印代替了,只要15块钱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