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井水发红故障处理

楼主(2020-05-09):
       某地因缺水严重,现在空地打一口200米深井。其水新从井底提出后呈无色透明态,静置或经过暴晒为暗红色的浑浊状态。通过颜色,初步判断井水中有厌氧生物,太阳暴晒后死亡或密封的井内含有较高的矿物,井水提升至地面和氧分子发生化学反应,发生物理变化,通过颜色初步判断可能是铁离子或锰离子含量较高。

  用矿泉水瓶装样本送至当地检测机构:水中含有铁锰离子及水中的泥沙、红虫、藻类、其它金属物质、各种悬浮物等固体物质。
  根据以上情况,需要对水进行二次处理。增加水质处理的流程。井水→气水混合塔→曝气 →除铁除锰过滤器 →除铁除锰过滤器→活性炭过滤器→用水水箱。

  曝气,曝气系统是由空气压缩机及气水混合塔组成,使井水和空气充份混合使原水中铁、锰得到迅速氧化,曝气所需空气由风机提供,使其水中的二价铁离子迅速形成沉淀,其反应方程式如下:
  4Fe2+3O2+20H2O=4Fe(OH)3Mn2++O2= MnO2
  曝气沉砂池可作为预处理,先行除去井水中部份的铁锰离子,而且去除原水中大较大的悬浮物及杂质,以降低除铁除锰设备的工作负荷。通过曝气原水铁锰离子已经被去除大部份,原水再经过增压泵加压后进入除铁除锰系统,除铁除锰系统去除剩余的铁锰离子及水中的泥沙、红虫、藻类、其它金属物质、各种悬浮物等固体物质,其工作原理为:
  MnO·Mn2O2+ Fe2++2O2+20H2O= 3MnO2+4Fe(OH)3
  MnO2·H2O + Mn2+= MnO2·Mn(OH)2O+2H+

  最后的水质再通过活性碳除去水中的色素、异味。活性碳表面有大量的羟基和羟基官能团,可以对各种性质的有机物进行化学吸附,加之静电引力作用,它还可以去除水中阳树脂交换剂有害的物质(如氯类),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除盐能力。活性碳还能去除水中203%-820%胶体物质;50%左右的铁;以及47%-200%的有机物。
  通过以上设备安装,经过砂罐和过滤系统,井水状态得到改善。

网友A:
公司用水?怎么不是自来水呢?自来水处理成本更低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公司用水?怎么不是自来水呢?自来水处理成本更低吧

工地,市政的管道还没有铺设过来。除饮用外,还需要灌溉和养殖。
有市政的管道,家用一般只需要初级处理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取用地表水、地下水资源也是要付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取用地表水、地下水资源也是要付费的

你看你,我们不是在讨论过滤的问题嘛!

网友:
这种水处理和能工巧匠栏不搭边,楼主是来骗币的。

网友:
这么深也有红虫吗

网友C:
现在地下水都污染严重,能直接煮开饮用的都很少了。

网友:
学到知识了。。感谢。

网友:
和我原来的钻井机是一样的,楼主是在岩层上钻进吗?

网友:
成本不比自来水低

网友D:
老家的自来水,碱性大,烧开后喝有股子涩味,现在去10多公里外拉山泉水,清甜,烧开后从无水垢,而且放半个月也不变质。

网友:
树木和草都长那么好,要200米才有水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老家的自来水,碱性大,烧开后喝有股子涩味,现在去10多公里外拉山泉水,清甜,烧开后从无水垢,而且放半个 ...

怎么拉?开车去拉回来?还是拉管子。

网友:
200米深井冲积平原多少一个?

网友:
学习了 ,赶紧调水吧 这个水质不知道有没有达标啊,身体健康最重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怎么拉?开车去拉回来?还是拉管子。

开车去拉的。好多人都去,有时候排队要几个小时才能轮得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开车去拉的。好多人都去,有时候排队要几个小时才能轮得到

那得经常去拉才能够用。 钻井岩层取水,按理应该也和山泉水一样的。我老家也很多人从山上引水,但维护比较麻烦。 山上水稻田的水总能哗哗的流,也不知道哪里引来的水,有空去找找源头应该是件有趣的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得经常去拉才能够用。 钻井岩层取水,按理应该也和山泉水一样的。我老家也很多人从山上引水,但维护比 ...

还可以,一次拉两个18kg的桶,两个25kg的大塑料桶,够两个星期用的,比买桶装水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地下水都污染严重,能直接煮开饮用的都很少了。

那是有个别地方把污水打入地下造成的断子绝孙甄姬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