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ACCO无线倒车视频接收器拆解

楼主(2020-05-09):
ACCO无线倒车视频接收器拆解
偶然发现有售卖无线倒车视频发射接收装置,废品价,还带一摄像头,正好想把车上按一个前视摄像头,
于是下单,很快到货,就是下图这个,拆吧!
包装盒正面,不打码了,反正市面基本无货了
包装侧面
介绍
说明书
接收器背面
接收器正面,求触点功能
电路板正面,求USB插口功能和圆孔插座功能
电路板背面
板上元件,对付着看吧,IA171六脚集成块为视频驱动模块,S1A,S2A为贴片三极管。
集成块HS153SN,百度查找不到功能参数,铁皮屏蔽的应该是视频接收模块
发射模块和摄像头是好的,用我的网购2.4G接收模块能收图像,能用就不拆了。
这个视频接收模块没有参数,各脚功能也不知,供电电压也不明,基本等同于废品,哪位有这个的资料请赐教。谢谢

网友A:
实在不行当买一个镜头也不错,我那几年前西单往北走平安里国产镜头都要25元,进口镜头更贵。

网友B:
IA171 is a high performance, low voltage,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video driver with a built-in low pass filter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A171 is a high performance, low voltage,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video driver with a built-in low ...

是的,这IA171集成块是低压低功耗视频驱动模块,可HS153SN不知道是啥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不行当买一个镜头也不错,我那几年前西单往北走平安里国产镜头都要25元,进口镜头更贵。 ...

发射电路正常,摄像头也正常。就是这接收电路搞了那么多功能脚分不清用途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,电源输入为5伏,MINIUSB口不能作为输入,电路板非原件面有8个触点,从靠近边缘端开始,第一触点为电源和视频输出负极,第二触点为视频输出,第八个触点为5伏电正极。如果想利用MINIusb口作为电源,需要短接usb口边标识的R22两端或者安装一个0阻值的贴片电阻。

网友C:
有货我也收一个,发链接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货我也收一个,发链接啊!

咸鱼李的,自己搜吧。链接就不发了!

网友(2020-07-21):
我国产镜头都要25元,进口镜头更贵实在不行当买一个镜头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