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佛山照明LED灯闪一下故障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(2020-05-09):
收的两个佛山照明的LED灯板,铝板还挺厚,灯珠也没全黑,
驱动看起来还不错,可是一通电就微微闪亮了一下就不行了,
看了一下没有烧的痕迹,测几个电容电阻全都基本正常,,
保险也是通的,不然就不会闪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?

下面是今天在圣地大柳树收的5块钱的固态,
嗯,很久没赚了,总算捡个漏,唉,

网友A:
固态是mlc的SATA2吧,好慢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固态是mlc的SATA2吧,好慢哦

哦,忘了说了,这是插硬盘盒上测的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忘了说了,这是插硬盘盒上测的哈哈哈

查了一下官网,确实SATA2的。不过mlc寿命很长,哈哈

网友B:
挨个搭小电源测LED   一般是其中一两个损坏 导致闪烁

网友C:
在输出线上并上大容量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挨个搭小电源测LED   一般是其中一两个损坏 导致闪烁

我有能测LED的万能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输出线上并上大容量电容

这是什么道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什么道理?

自己百度下电路图都就知道了,厂家为了省钱用的小容量电容!电容是滤波电容

网友:
小电流LED不会闪的,万用表测不出,通电后逐个短路LED,看短路到哪个不闪了,就是那个坏了。用塑料镊子,镊子脚上绑两根绣花针,用这个短路测试LED就不怕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