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撸了个戈麦斯的电扳手

楼主(2020-05-09):
所谓的580牛米估计只能呵呵了,但是我想应该比手钻的劲道要大点吧,所以打算做手钻用。带电池充电器现在搞活动才80多元,感觉值得一撸,所以就下单了。之前2块钱还撸了一套内六角,便宜不好占啊,扳手现在还没到,到货后开拆,开拆后试试看能否卸轮胎螺丝吧。

网友A:
看了下 89元因该是有刷电机的,10节1200的电池。
无刷的大艺款 比这也贵不了十几块钱吧。

网友:
公版再差200牛左右还是有的,带电池充电器这价格可以了,哪怕电芯辣鸡也值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 89元因该是有刷电机的,10节1200的电池。
无刷的大艺款 比这也贵不了十几块钱吧。 ...

其实有刷的低扭比无刷的还大一些,比如那种重载的电瓶观光车驱动电机。至于电池本来就是我的强项,手头还有几个低内阻的18650,而且貌似89的这款也是无刷的吧?有无刷我真的不怎么在意,本来用得就少。

楼主:
找客服确认了一下,是无刷的。

网友B:
没拆卸过的轮胎200牛基本够了 但是维修过的就算了 我的轮胎换了四个 用里奇冲击批(虽然不是扳手也有260牛)纹丝不动 不信邪去拿手动扳手也拧不动。。。最后直接人站上去跺的 估计700牛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找客服确认了一下,是无刷的。

哪一家电?我问了2家,都说有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一家电?我问了2家,都说有刷

我是电脑上的数码,某宝又是手机,所以截图是不行了,看了下是欢悦那家。如果真是有刷,那么再找个理由克扣一下货款呵呵~~其实对我来说真心无所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拆卸过的轮胎200牛基本够了 但是维修过的就算了 我的轮胎换了四个 用里奇冲击批(虽然不是扳手也有260牛 ...

200牛米也很大了,等于是1米的杆上挂20公斤的重物了,我们的大飞扳手最多也就半米可能还没有,站一个人算75公斤*0.3米大约是220牛米的样子。
我之前用过扭矩扳手打1500牛米的螺帽,1米的杠站两个人都打不响,后来加长杠站两个才“咔“了那么一下,感觉真特么不是人干的活。

网友:
80多看样子是有刷电机的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00牛米也很大了,等于是1米的杆上挂20公斤的重物了,我们的大飞扳手最多也就半米可能还没有,站一个人算 ...

嗯 所以我没有选扳手 觉得冲击批这么大也够了 但是不行 而且站人那个不是这么算啊 因为站上去是要跳一跳的 也和冲击扳手工作原理基本一样 瞬间冲击 那个力很大的

网友:
今天看看,又涨到100多很多了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 所以我没有选扳手 觉得冲击批这么大也够了 但是不行 而且站人那个不是这么算啊 因为站上去是要跳一跳 ...

对的,单纯是200牛米还是冲击的200牛米感觉是有区别的,我之前打1500牛米的时候也认为150公斤米,加长一点应该很容易打响,但是实际上那一次就把心里打出了阴影。感觉1500牛米真特么不是人干的活。

楼主:
到货了,确认是有刷,等下和客服扯皮去,试了下确实可以拆车轮螺帽,这玩意带上套筒用手能抓住但冲击力非常难受,估计拆轮胎螺帽要的就是这个冲击力,手能抓住是真的,能拆卸轮胎螺帽也是真的。小声说一句,我的车哈6SUV螺帽用的是19的套。
等下上图。

网友:
拼夕夕59大把!!

网友:
冲击扳手,冲击批吃硬不吃软

网友:
580牛,吹的真大。

网友(2020-07-19):
前几天32买了两台

网友:
16块是什么货,老哥上图馋馋

网友:
这东西能当电钻用?据说钻头会断,锣丝会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