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一个杂牌TFT显示器请教接线定义

楼主(2020-05-09):
一个小的TFT彩屏,犹豫了半天还是高价拿下了,
回来看这线好像还是有点难度,
我觉得从左到右应该是视频,音频左右,地线,电源正,
双面板,看来是要小心,看看背面走线。
还掉了个固态电容,还在想哪个是正极,仔细一看板子上形状和电容座形状对上了,
好,这个容易。

网友:
看样子这分辨率有点低啊 最多720x480。没什么用了吧

网友:
7寸屏   多用来改装公交车车门摄像头
以前我也有一个  只能VGA输入  PCB有VGA预留接口  懒得折腾   分辨率太低

网友:
顶多就几十元吧,这也算高价?我有十多片全新7寸TFT液晶屏30元一片都没人要!

网友:
这是26针接口的模拟屏,分辨率480*234,颗粒感很明显,要有心理准备哦

网友:
两路AV输入。仔细看图可以确认红色接电源正,黑色接电源负,先把机器点亮。然后黄色橙色棕色肯定有有两根是AV输入线,找个DVD或者机顶盒,把AV输出地线接显示屏的黑色线,AV输出正极依次去触碰黄色橙色棕色,应该能显示出画面的。

网友A:
我也有个这样的电视,看外观虽然样子颜色不同但总感觉壳子的模具是一套呢,有点像是谁家老大和老二一样
我这个上面写着是中天信,TFT LCD COLOR TV ,能够直接 接收电视,两路AV输入,是在那个USB口那里做的输入,USB口四个线,两根是接室外天线的,另外两根做两路AV输入的,不过设计挺有意思,比如AV1是使用usb的比如12线做输入,1做内芯2做外皮;而AV2还是使用12线做为输入,只不过是1做外皮2做内芯,挺有意思的
但是没有想出怎么使用VGA或者其他的输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个这样的电视,看外观虽然样子颜色不同但总感觉壳子的模具是一套呢,有点像是谁家老大和老二一样
我 ...

拆都没拆你还这样认兄弟
VGA转AV是有电路的,如果原来没做这部分的话,实现起来要外加电路了,
现在已经比较肯定的是左边三根是信号,右边黑红是电源,就等下午我有空弄弄看了。

网友:
我这还有两个TFT的屏。一个要接线。另一个有莲花输入头。分辨率太低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拆都没拆你还这样认兄弟
VGA转AV是有电路的,如果原来没做这部分的话, ...

三根是信号线没什么问题,不过我觉得那三个应该是视频,单声道音频吧,估计不会有这个两声道。

没搞过,你自己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