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【求助】手机摄像头模组如何拆解

楼主(2020-05-09):
我想把一台红米4X改作主动式夜视仪,需要拆除后摄像头模组中的红外光截止滤光片,但是后摄像头模组无法拆解

网友:
你可以拆一个杂牌机的摄像头   越大的越容易拆  红外滤光片固定在镜头片组最后那一片  而塑料头是螺纹旋进去的  还点了胶水 不然很好拆

网友:
现在的不一样的了。里面的镜头可以动的。不好拆

楼主:
失败了,把摄像头模块拆坏了,准备砸烂看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