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捡了个电动小摩托上的电机

楼主(2020-05-09):
下楼的时候看到垃圾桶边扔了一个儿童电动摩托,看了一下没有电瓶了,电线还在,翻过来看看电机还在,赶紧回家拿工具开拆,强行破拆电机齿轮组和开关

网友:
我就是拆的时候想的是以后做配件用,当真要做配件时可能又找不出来了。

网友:
减速比很厉害,做个拉窗帘,太阳能板转向等没问题

网友A:
电机转速刚好可以做一个小电磨,继续翻垃圾桶说不定有能当联轴器,电磨夹头配件。

网友B:
没把整个车捡回来拆?

网友:
骑上我可爱的小摩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转速刚好可以做一个小电磨,继续翻垃圾桶说不定有能当联轴器,电磨夹头配件。 ...

老翻垃圾桶也不是事不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把整个车捡回来拆?

老婆会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