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装系统大神请进 折腾好几天了 请大神指点秘境 已解决

楼主(2020-05-09):
山重水复疑无路
柳暗花明又一村
感谢aahst提的建议 也感谢其他网友的建议     乱七八糟折腾一番又回到原点  能装上win7     ”驱动总裁“确实比其他驱动软件牛叉  装USB总线驱动OK了    至此新版戴尔电脑 win10家庭版 改WIN7圆满收工

同事新买的戴尔VOSTOR 3582   性能请无视   原来win10家庭版  10用不习惯 改7    一开始老毛桃pe装上不能启动百度后改了bios  装了几次后win7启动成功有个问题就是USB不能用设备管理器一堆叹号   装了好几个版本有的装上有的失败有的激活失败    后来干脆pe硬盘重新分区   这下好直接都装不上了      bios 分区都被我搞乱了      请教大师指点怎么设置好

现在开机过会这样

现在开机过会这样

现在开机

现在开机

楼主:
我装的都是win7 64位

网友A:
win7\\win10硬盘格式不同,,,看看用微PE教程再说

网友:
恢复bios出厂设置,重新分区   c盘分区类型选择guid  ,重新安装win10 。

网友:
现在有不少机器很难安装win7,有些根本无法安装。遇到类似的问题,其实可以先去厂家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

网友:
usb不能用下个驱动精灵更新下驱动试试

网友:
用的nvme的硬盘?没驱动?

网友:
分两个区就行,GUID模式。WIN10

网友:
先把boot里的 boot list option 改成legacy或者兼容,
在调整下启动顺序,usb 第一,第二 hdd。
然后重启再安装下系统。
不过这个cpu是第7代的,估计要向win7系统加usb的驱动

网友:
UEFI启动的硬盘分区好像和传统的不太一样,你分区的时候选择GUID,分完区后前面会出来两个小的分区,用WIN 7光盘镜像版,不要用GHOST版本的,在PE下可以直接安装上去,启动和安装盘都选一个分区,就是两个小分区后的第一个,

网友:
到手第二章图,设置boot顺序里 看能不能选nvme的ssd  现在设置启动循序是 ip4网络 ip6网络 win登录管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win7\\win10硬盘格式不同,,,看看用微PE教程再说

他那是硬盘格式的原因吗?他都能启动成功进系统了,多半是驱动原因

网友:
就是驱动问题,,,USB,,,硬盘驱动没兼容WIN7

网友:
前二天装了个I3-9100,ASUS310板,用的是WIN7,BIOS设置一下,,提前下好网卡驱动等到硬盘,微PE恢复系统,用个圆口鼠标解决了

网友:
uefi启动安装win7,64位的试试,必须是64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4dc4084858c0f4c8d946f1d2.html

这个是新本子涉及  UEFI启动

网友:
x64 的 win7 支持 uefi ,
可以为 gpt 磁盘,

若是 x86 版本的 win7 ,
就只能装在 mbr 磁盘上,

两者适用的 bios 设置也不同,
还是多了解一些再下手吧

网友:
1、你把硬盘的uefi模式修改成普通模式(个人对UEFI存在疑惑)

2、再把安全启动选项中的boot secrue  设置为disable

3、winpe 进去安装系统

4、从官网上下驱动来装,有的系统在官网上传支持该系统的驱动,那么自己想办法找找驱动大师了

网友:
jxzsfuyong 的度娘经验也值得细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他那是硬盘格式的原因吗?他都能启动成功进系统了,多半是驱动原因

刚开始可能是驱动  现在是bios  硬盘分区都乱了   装不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