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我也拆优惠购里购买的品益常新K201智能遥控开关(随意帖)

楼主(2020-05-09):
爱淘优惠购推荐的,看朋友们都买了,忍不住上了最后一班车,还好赶上了,7.8元到手。

看有好多朋友都拆过了,我也不作什么说明了,晒晒吧,看看跟他们的有没有区别。

这东西到手后还得对一下码才能用,开始的时候也没看说明书,直接联系老板说事,老板倒是很耐心的教,只是他教的水平跟我理解的水平都不高,糊里糊涂的总算对上码了。后来仔细看了说明书,原来很简单呀。老板教的时候一直说灯闪一下进行对码,一直以为是灯泡闪一下,看了说明书才知道,是开关里边的蓝色LED闪一下进行对码。看来问老板不如看说明书呀。

不说了,看照片

晚班车赶上了

一个主开关,一个随意贴

送电池和3M胶

主开关

送个电容,配合不好的时候用

品益的产品

说明书

主要内容在这里,放大看得清,对码讲得很清楚

一路遥控,一火进一火出

掀起盖头来

合页式翻盖

合页轴

轴卡着

转下帖,不要插楼

楼主:
接上灯泡试验

只有主开关能用,随意贴不能遥控,后来才知道,还得先对码才能遥控

随意贴

也是合页式翻盖

发射板

背面

主控芯片型号,放大清晰可见

装上电池

主控开关电路板

正前方立着的小板是遥控接收板

接收板另一面

主控电路板整体

经测试,用其他433遥控器也能跟主控开关对上码,不知道是何原理,有高手讲解一下吗?

全贴完,谢谢关注!

网友A:
两个随意贴能和一个主开关对码不?

网友:
单火线取电,这个可以研究研究

网友B:
这个应该可以改造一下。如果只是带一个灯泡太无聊了。
可以改造一下,换成继电器,可以控制水泵,电动车充电器等更加通用的设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可以改造一下。如果只是带一个灯泡太无聊了。
可以改造一下,换成继电器,可以控制水泵,电动车充 ...

直接用220V继电器不用改装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高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随意贴能和一个主开关对码不?

能,多个都行,已测试。

网友:
单火线取电才是技术要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可以改造一下。如果只是带一个灯泡太无聊了。
可以改造一下,换成继电器,可以控制水泵,电动车充 ...

这个电压估计继电器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压估计继电器不行

刚才实验了。控制电路部分没有问题。
但是供电部分,可能需要占用一个12V电源或者5V充电器,根据使用12V或5V继电器。
或者就是阻容压降。
我猜测原电路设计中可能使用了灯泡作为阻性元件来降压,后级是一个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用220V继电器不用改装就可以

我手里很多12V的继电器。没有220V的继电器。改造12V是方便就地取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才实验了。控制电路部分没有问题。
但是供电部分,可能需要占用一个12V电源或者5V充电器,根据使用12V ...

这种供电方式是用负载及开关的压降来供控制电路的,估计5v以下且电流小,用继电器时要改供电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这个有点创意,安装挺方便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主开关功耗是多大?能用博联射频遥控器语音控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开关功耗是多大?能用博联射频遥控器语音控制吗?

我想问的是待机功率

网友F:
之前看到个帖子说有其它品牌的这种开关缩水了,不知道和品益的对比如何

网友:
单火取电的开关,就是怕27a电池不经用才没下手。那个安规电容接小功率灯带是可以消除微亮,最近折腾单火人头感应开关专门研究了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之前看到个帖子说有其它品牌的这种开关缩水了,不知道和品益的对比如何

没看到你给我打了2分,谢谢,你抓紧发新帖,好给你打分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