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很有特色的双TDA1521功放板散件

楼主(2020-05-09):
TDA1521功放电路的设计,比较成熟。但这个功放电路的特点是,使用了双TDA1521芯片。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电路设计,好奇得很,所以,在淘宝买了三套散件,店家介绍说 ‘使用50瓦以上的电源。100瓦有惊喜’,正好手里有闲置的台式机电脑电源,可以满足供电需要。理论上,当然可以向卖家咨询供电电源的接法了,但那样一来,何乐之有?
一楼先将各个元件拍照上图,与各位分享。
抽空再在二楼发组装图和使用心得。二楼内容分为四步。第一步,焊接元件。第二步,芯片与散热片结合。第三步,试验供电方式和方法。第四步,调试和试听心得。

相关文章:
利用废弃立体声耳机  自制3.5mm音频线
双TDA1521供电准备
双电源双TDA1521出声了
调感磁带车机
乐派LP-A6FM功放机
改善乐派功放机的FM调频收音机接受音质和效果
为功放机提供动力的开关电源增加小水塘
自学sprint layout
DIY TDA7297功放机

楼主:
关于电源供电的方式和方法,建议和议论很多,我慢慢捉摸着看一看怎么弄。现在先秀一秀焊功,这是第一步。

网友:
先等着,等你更新

网友A:
1521不得用双电源供电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521不得用双电源供电吗?

所以,这块板子有特色啊!这板子也是双电源的。

网友:
1521BTL输出的,音质、功率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1521的声音还是不错的,就是功率小了点,20几年前做过

网友C:
用双电源的你用ATX电源怎么供电?还是老实的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吧,这板子比较小巧,上面没有安装整流滤波的电路,要自己找个板子安装好再接入。

网友:
BTL可以单电源供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双电源的你用ATX电源怎么供电?还是老实的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吧,这板子比较小巧,上面没有安装整流滤波 ...

ATX电源上有好几个12伏的线嘛,分别接在那两个电源接口的地方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TX电源上有好几个12伏的线嘛,分别接在那两个电源接口的地方,就可以了。 ...

ATX即便是标称双路12V输出的,也大多是在内部12V是一路,只不过在内部母线上分别接线出来。
而且TX输出的大电流12V都是+电源啊,功放板的-电源难道要取ATX得-12V?ATX的-12V可带不了多大负载哦。

网友:
电脑电源没法用,1521用双15v
供电是最理想的,用单电源供电得改线路板,加输出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X即便是标称双路12V输出的,也大多是在内部12V是一路,只不过在内部母线上分别接线出来。
而且TX输出的 ...

ATX电源的负极就是‘地’呀,任何电源不可能只有正极,没有负极的。

网友D:
多虑了,人家可用两个atx电源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TX电源的负极就是‘地’呀,任何电源不可能只有正极,没有负极的。

理解错误了吧,你可以看看变压器双电源是怎么接线的,+电源的地就是-电源的正极,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两节电池串联的中间点,ATX的两路+12V你将一正一负连接起来瞬间就炸机了。

网友:
典型的变-态-佬(BTL)输出,当年在漫步者,轻骑兵上有上佳表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521的声音还是不错的,就是功率小了点,20几年前做过

我是拆康佳电视机上的板子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多虑了,人家可用两个atx电源吗

两个ATX电源 黑色线也是接地的 所以两个ATX电源它也是共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