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南桥加散热片,没安装孔,双面胶,会不会掉下来?

楼主(2020-05-09):
要不要加一滴502呢?

网友A:
双面胶导热不好,最好用硅酮导热胶之类的粘,这个不会掉

网友:
发图出来大家观赏下好出主意

网友:
肯定会掉,不要侥幸,高温会把胶的水分烘干,会失去粘性

网友:
平放没问题,竖放就算了

网友:
某宝有那种导热硅胶卖,不是硅脂带胶的,我用于粘LED螺栓都省了,如果你是折腾友建议入手。

网友:
看材质吧,淘宝上有自带双面胶的散热贴,那种不会掉,家用的双面胶会掉的,别侥幸了!!!!

网友:
买耐高温的,很多主板都这么用,基本不会掉

网友:
用导热硅胶,不用导热硅脂,固化之后拆不下来的,能和芯片连成一体

网友:
能固化的导热硅胶很便宜的,某宝几块钱包邮。我有个路由器夏天频繁死机,用它粘个散热片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面胶导热不好,最好用硅酮导热胶之类的粘,这个不会掉

用AB胶可以,硅酮导热胶一二片难找。

网友B:
朋友或可参考我的做法:在散热器两个孔正中间插条牙签(去尖)——滴AB胶固定,用量刚好和散热器面平——剪掉露出来的牙签——滴AB胶补平整;如果没有固定孔就滴散热器的四个角固定。

网友C:
当然,你可以中间用硅脂,外圈用硅胶,又保证散热,又保证结实不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朋友或可参考我的做法:在散热器两个孔正中间插条牙签(去尖)——滴AB胶固定,用量刚好和散热器面平——剪 ...

主板没有固定孔,废板上拆北桥散热,锯成芯片大小,边角打磨后光滑后,用农机胶粘上去,很结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然,你可以中间用硅脂,外圈用硅胶,又保证散热,又保证结实不掉

反正不打算拆了,农机胶双面薄涂,粘上去,一个多小时干了,加了把风扇,北桥南桥一起吹。

网友D:
我想知道502沾那里?芯片和散热片用502沾?!建议拿ab胶沾主板固定散热器,,不过原来没有散热器的吗,不可能没有固定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想知道502沾那里?芯片和散热片用502沾?!建议拿ab胶沾主板固定散热器,,不过原来没有散热器的吗,不可 ...

网友E:
带软驱接口的东西可以退休了,除非时间精力过多的话可以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带软驱接口的东西可以退休了,除非时间精力过多的话可以研究

哈哈!看出来了,两个一模一样台式机,其中一台花屏,请修电脑的换北桥,报价1200,都疯了,查了下T宝,全新售后板才几十,这是给新的加南桥散热。
一直没关注硬件,这次准备拿其中一台升级,首先准备一个品牌250W静音电源,然后 945 G31 G45 Q45 。。。一路玩下去,收藏主板不需太多地方,有备无患。

以后不会与那个修电脑打交道,黑!

网友:
我用502粘过,好多年都不会掉,一直都没掉。粘之前一定要把南桥插干净,不留水分,散热器把油漆刮掉,不要砂得过于平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