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华硕N16路由换电容

楼主(2020-05-09):
想起换下的N16之前有点不稳定,拆开一看紫色电解鼓包了,其它三个电解外观都完好。网上一搜不少人都是这个电容坏,原装电解的,105度,耐压也远远超过工作电压,看来还是顶不住DC-DC的摧残,所以不能再换电解。
比较适合的是固态电容(三洋OS-CON),或者聚合物钽电容(普通钽电容不要用,容易炸),聚钽性能最好但不好焊接,准备用三洋的换上。

网上的信息都是换25v的,实际没必要。工作电压C110是3.3V,CE3和CE1是12V,CE5是1.34V,耐压1.5倍以上即可。
C110,原680u 16V,换三洋SEPC 680u 6.3V
CE3和CE1,原470u 25V,换三洋SEPC 470u 16V
CE5,原1000u 16v,换三洋SEPC 820u 4V

补充内容 (2020-5-16 19:47):
更新:
CE3和CE1只用一个三洋SEPC 270u 16V,靠左边装
C110 三洋SEPC 470u 16V
CE5 三洋SEPC 470u 16V

注意:华硕的电容位白色为正极,和一般的相反

网友A:
家里好像也有一个N16 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家里好像也有一个N16 谢谢分享

N16用着不会有时头会刺痛,WDNRMACv2就会,K2P MTK版也会,B1好很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N16用着不会有时头会刺痛,WDNRMACv2就会,K2P MTK版也会,B1好很多

刺痛是指什么?辐射?不会吧,这么强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刺痛是指什么?辐射?不会吧,这么强的吗?

有些人对电磁的东西比较敏感。路由和手机对人有影响是事实,如果你信 没有科学和数据证明路由和手机对有人影响 那套就随便你

网友C:
有些功率大了的路由,用着不舒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功率大了的路由,用着不舒服。

嗯,我发现带5g(即使关掉)和带功放的都不舒服,我属于比较敏感那类

网友(2021-09-28)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功率大了的路由,用着不舒服。

刷第三方固件 ttdw  可以调整信号发射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