铬铁熔化焊锡丝后产生的烟对人体有多大伤害

楼主(2020-05-09):
最近一段时发现,焊接完电路板,有时会有恶心、头晕症状。以前没太在意,今天觉得有点严重。含铅锡丝肯定有害,但没想到这么大。大家平时焊接时,都是怎么防护的,我一般夏天开窗,冬天没办法 了,工作间接不了排风装置。

网友:
戴口罩啊,一举两得!

网友:
那个烟气要看焊料和助焊剂的成分才知道毒性,开锡锅的时候确实要带连体防毒面具,连眼睛一起保护起来,要气密的不是飞溅防护屏或防护镜。

如果是一般手工焊接环境,要加风扇,出风口要有滤棉,收集固体颗粒。焊接稳准狠,加快焊接速度,减少烟气产生,及时关闭电烙铁。

网友:
不一定要排风,加个风扇吸烟就行了,我就这样,感觉好多了,实在不行就戴口罩,这个是固体颗粒,还是比较好防护的

网友:
工厂是有吸烟装置,但是一般的主要也就是助焊剂的危害,金属成分的烟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长时间使用,可以考虑备一个拍烟装置。

网友:
电脑机箱里随便一个风扇接上电源把烟吹走就可以了

网友:
焊接温度下,锡丝还没达到气化温度,铅和锡还在电路板上,那个烟是助焊剂产生的,如果是松香还好,天然的松树油脂,影响应该不大,其他成分的助焊剂不好说。

网友:
毒性很大, 100年内必死无疑。

网友:
换氢化松香吧, 买了1公斤吉田的as01, 比原来的松香烟雾小很多, 要知道这样早干嘛不换呢... 唉

网友A:
泳镜+口罩,肺炎教会我们的

网友:
一天焊接8小時嗎?
也不用太擔心吧,畢竟現在都是無鉛的啦。
防助焊劑吧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泳镜+口罩,肺炎教会我们的

后边这个带防溅射镜或屏就可以吧,没必要气密。   助焊剂还是要气密的好一些,那东西有的刺激性挺大的,眼泪直流。

网友:
反正以前的老电工易得过敏性鼻炎

网友:
经常焊接的话还是要加抽气风扇,偶尔焊接开窗通风即可

网友(2020-12-07):
看了大家的回复,我以后也要注意了,我一直也不开窗,也不吹风,全部吸入了,以后引以为戒

网友:
我觉得味道很好,没什么不适,有铅的味道比环保的好,不过现在用环保的了。

网友:
偶尔焊接开窗通风即可

网友:
松香的味道很好闻…

网友:
基本不用助焊剂,一直用松香,不为别的,主要是好聞

网友:
用固体松香焊接时间稍长真难受,改用松香酒精溶液用量少自然轻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