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这几个运放管子怎么测试好坏

楼主(2020-05-09):
红圈里边的,电源昨晚拉负载,10v18a的时候突然没输出了,

功率管没硅脂,整流桥有少许

经测试管子没坏,整流桥击穿了,换了一个新的,还是不能调压没输出,继电器部分应该也没有问题

回去再试试继电器,变压器三个输出绕组电阻0.01欧姆,输出4.5v   9v   17.5v,应该也没有问题,现在怀疑运放和板子问题,难住了

不知道运放怎么测试,不行只能买几个新的换上去试试,目前问题开机风扇转,表头0.00,cc灯亮,cv不亮,卖家说两个灯开机都亮,就是这样子的,难住了

网友A:
这个好办,拿下来实验一下就行了,省的焊接怎么都方便

网友B:
都是带集成座的拆下来324,741这都是长用的芯片,找两片替摈下。

网友C:
测测运放供电正常不

网友D:
奔啊,北上找我啊,这几种运放这都有现成的,试试又不用花钱哈哈哈。坐101到科技学校下车倒16,坐到衡德路口(交通局)下来往西走就不远了也就一里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办,拿下来实验一下就行了,省的焊接怎么都方便

怎么实验呢,具体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是带集成座的拆下来324,741这都是长用的芯片,找两片替摈下。

手里暂时没有啊,明天马宝买几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实验呢,具体一下

搭简单电路测试运放好坏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搭简单电路测试运放好坏呗

我是真不懂,不过刚才重可调电源测试四个继电器,有两个吸合干脆,一个不会吸,一个吸力特别小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手里暂时没有啊,明天马宝买几个

替换法,又不用焊,最好的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替换法,又不用焊,最好的办法。

刚才测试继电器,四个继电器,有两个吸合干脆,一个不会吸,一个吸力特别小,继电器也有问题

网友:
运放坏的几率不高吧,估计都是末级大功率的地方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测运放供电正常不

运放怎么测试呢?这个我不会,刚才测试继电器,四个继电器,有两个吸合干脆,一个不会吸,一个吸力特别小,明天先把继电器换了再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奔啊,北上找我啊,这几种运放这都有现成的,试试又不用花钱哈哈哈。坐101到科技学校下车倒16,坐到衡德路 ...

你就说管不管饭,我这人不挑食,能吃就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就说管不管饭,我这人不挑食,能吃就行

第二天你就成了老张小说里的人物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才测试继电器,四个继电器,有两个吸合干脆,一个不会吸,一个吸力特别小,继电器也有问题 ...

仔细查查看,时间长了免不了会出问题。
另:741是电压比较电路,不是运放。

网友E:
有插座,正好换新的试试,或者测各端电阻

网友:
替换法能最快确认是不是运放的问题,要是像我这种社会闲散人员,终日无所事事的,想慢慢玩个明白,就上网查一下引脚功能,然后用面包板搭电路,然后各组的正相、反相分别给它高低电平,再量输出对不对,这样又能消耗掉一个晚上的无聊时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插座,正好换新的试试,或者测各端电阻

不是运放的事情,是一个继电器老化了,换完好了,手贱又把剩下的三个换了,换的时候功率管散热片碰到表头,打了个火花,现在表头又出问题了,输出电压电流稳定没有问题,但表头显示有问题,电压表三位,偶尔2  3位单独显示6,电流尾数飘忽不定,大概在0-6之间跳动,估计驱动坏掉了

网友:
741单运放,2904双运放,324四运放,测运放要搭电路太麻烦,反正都要IC插座,买了换更简单也没几个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