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14.9元洪剑小风扇最高档停转半秒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05-09):
具体的就不详细拆了,huigu拆的比我详细,不再重复了。
与huigu拆的19.9元的区别就是,这个风扇C62位置是空的,而19.9元的有一个贴片电容。这两个电容并联,初步猜测是单个电容容量太小不足以满足滤波。
随便从鼠标里拆出一个10V 100uF电容,并联在输出两端。实测没有再发生停转。
我测量过输出8到9V,所以耐压建议选大点的。
虽然解决方法是我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,但是在TP4100便携式USB风扇解决方案.pdf中看到了相似描述。这个芯片虽然没有型号,与TP4100功能也不同,但在风扇调速方面是相似的。

具体到底是不是治标不治本我也不知道,至少现在是没问题了,但是电容通电一瞬间相当于短路,不知道并联这个电容会不会造成过载的问题,也不建议并联容量太大的电容。以上为解决思路,如有谬误欢迎大神指正。

网友:
这个号,我也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之后蓝灯还暗亮吗。开关3档用久了还发热吗。

网友:
我是下班回家后,4节18650,其中3节都存在卡顿现象,只有一节装上运行正常。另外带电池插电源还是存在卡顿问题,关机时蓝灯没有微亮现象,拔掉电源蓝灯微亮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个单片机

网友B:
楼主是高手,刚照猫画虎加了个16V220UF的电容,果然三档不喘了,已经治好了!

网友:
14.9元是不带电池的那款吗?内部电路是不是几乎和19元带电池的一样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高手,刚照猫画虎加了个16V220UF的电容,果然三档不喘了,已经治好了! ...

14.9元是不带电池的那款吗?内部电路是不是几乎和19元带电池的一样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4.9元是不带电池的那款吗?内部电路是不是几乎和19元带电池的一样呀?

不清楚哦!我买的是带一个电池19.9元的

网友:
为什么我没找到优惠链接

网友D:
顺便把无刷驱动板也换了,用服务器拆机风扇上的,换好后比原来增加堵转重启保护,有些还会增加软启动加速,转定子差不多大的话也换,效率上比充电风扇原装的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后蓝灯还暗亮吗。开关3档用久了还发热吗。

还是暗亮,这个我怀疑是限流电阻太小了,手头没电阻,我是涂了点热熔胶导光,找了个黑胶布稍微挡了一下,这样打开的时候光还能透过来,不打开的时候就看不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4.9元是不带电池的那款吗?内部电路是不是几乎和19元带电池的一样呀?

对,一样的,就差个电池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顺便把无刷驱动板也换了,用服务器拆机风扇上的,换好后比原来增加堵转重启保护,有些还会增加软启动加速, ...

那你买这个风扇干嘛?

网友:
我收到的这风扇装上电池待机,开关那里会有蓝色灯光?

网友:
不错不错,解决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你买这个风扇干嘛?

我是没有买,因为放家里有点占地方,买的都是大小不同拆机风扇,12025风扇底部穿入包塑胶铁丝防滑,立在桌上接调速电源也不错,不用时抽出铁丝减小收纳体积。

网友:
开始先补齐贴片电容,没有效果,又按楼主的方法在电机上并电容好用了。现在只剩下微亮的问题了

网友:
今日优惠购拆机:19元18650锂电风扇、啄木鸟A3切割垫板、金雨莱12W灯泡

网友:
这个风扇控制板有两个版本 不干胶标签(标签为银色)的就是huigu拆那种 3档不会断续断电 长按关机   还有一个纸质标签的(标签为白色)3档会断续断电 指示灯也会微亮 应该是缩水版
现在还有一个版本也就是缩水补救版(暂且这么称呼吧 ...)3档不会断电 但指示灯会微亮  长按也不会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