预改AC-DC锂电专用内置一体化充电板

楼主(2020-05-09):
早期充电式电子产品,原始设计基本是AC输入,采用傻充、阻容或极简RCC小电流,对镍镉、镍氢等小容量电池充电。如欲改锂电,常规做法除了要替换成锂电池+低压充电板,还要为低压输入插座开孔。碰到具体个案,需面对空间限制、开孔麻烦、破坏原有外观的问题。本例把锂电充电管理电路,直接集成到闲置的AC220V/DC5V的开关电源小板上,作为突破DIY尴尬时的尝试,以备未来可能之需,是为预改。
早已拆散的带USB模块的86壁插,以前跟风撸而闲置的,标称电流虚标,实测过1A

抽出电路板,低压侧很宽松,有条件改

开关芯片BP3516C,5W的方案,1A足了,拿它改不亏。

典型电路

先瘦身,再处理箔线

背面处理

背面完成

正面新增元件如图

细密刻槽处封胶

为减少4057发热,考虑直接将5V输出降低一些,增大开关芯片FB脚的下拉电阻阻值,结果降得太多了

此基础上再并个683减小至8K,实测输出空载5.13V,估计差不多了

充电,4057输入端电压4.4V

充电电流325mA,应付因改造空间受限,容量不太大的锂电够用了。4057热而不烫,能用住。

转灯功能正常,最终整个电路板的尺寸45×20×13mm,也许何时能派上用场。
谢谢你路过!

网友:
这种原边反馈的电源不建议改,稳压误差大,温飘大,负载调整率差,输出电压随AC电压还波动,基本上误差随缘,造成4057发热量不确定
找个带光耦的USB墙插改吧

网友:
重新lay板子还能更小 话说保险不要 太可怕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如果电源用好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