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这个PNY用的是黑片吗?

楼主(2020-05-09):
T宝买的必恩威u盘,慧荣主控,闪迪闪存,外观看应该不是假货,但拆开看,芯片无任何标志及型号参数,大神看看是黑片吗?还是打磨了芯片。

量产工具识别的芯片型号。

网友:
没有字的就是黑片
有s表的是大s
两者不能混淆
你这个绝对的黑片

网友:
现在的pny早不是以前那个pny了,就剩下py了,节操早就没了

网友:
这个盘我之前买到过一个用IS903双贴英特尔白片的,还有一种版本是单帖英特尔白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