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小吊扇支架做好了

楼主(2020-05-09):
在不冷不热的天气里,还是小吊扇舒服。

90厘米左右的竹子,非常稳妥,上了固定螺丝。之前操之过急,花2元买了一个桉木扫把杆,还是弯的,略遗憾。
感觉可以用更小的竹子,斜向上装着,像钓鱼那样也不错

网友:
  好像有点悬。

楼主:
荡秋千肯定不行

网友A:
不怕蚊子吗“?

网友:
悬臂梁结构刚度最差,小心共振

网友:
下方加斜条,组成倒三角形,估计更加坚固。

网友B:
我的是这样的,架在暖气管上面的,用两个带尖的木头条支着墙减少共振
在老站发过: 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10060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怕蚊子吗“?

每晚打几回蚊子。。。麻烦。   以后可能还是加个蚊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是这样的,架在暖气管上面的,用两个带尖的木头条支着墙减少共振
在老站发过: http://bbs.mydigit.cn/ ...

你这个小吊扇会不会噪音比较大,一摇一摇的上下摇晃?

我用的丝雨小吊扇非常稳,很安静,经常忘记关风扇都不知道。一开始12.9买的,担心不好使只买了一个,觉得好用后来涨到19.9又买了个。后来再想买,已经20多,后来还想买厂家连店铺都不做了估计电商不好做。

于是到咸鱼上去找,遇到有个人卖6个全新的,我拿了4个,60元。 应该全部都拿了好了。
前面买的用了5年了,其中一个有时启动震颤,每年大概从4月到11月,每天长时间使用,质量真不错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小吊扇会不会噪音比较大,一摇一摇的上下摇晃?

我用的丝雨小吊扇非常稳,很安静,经常忘记关风扇 ...

这种微风风扇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毛病,嗡嗡响还来回晃,当初就弄了个手环挂上面,一天九万多步,微信步数始终排榜一,但支付宝的就不行。如果不是那两个支墙上的尖木头,声音还要大。
不过现在不行了,手环步数和手机上同步不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微风风扇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毛病,嗡嗡响还来回晃,当初就弄了个手环挂上面,一天九万多步,微信步数始 ...

去咸鱼搞一个丝雨560吧 静音的忘记关风扇。  期间我还买过2个志高的同款一模一样的,也比较静,但稳定性还是比丝雨的差。 O1CN01skVfWc1CyHbvNFxLj_!!0-saturn_solar.jpg_250x250.jpg_.webp.jpg

我亲戚家有一个就是吭吭吭的响,发动机一样,简直影响睡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去咸鱼搞一个丝雨560吧 静音的忘记关风扇。  期间我还买过2个志高的同款一模一样的,也比较静,但稳定性还 ...

先不搞了,家里还有好几个,也不坏

网友:
上方搞个斜拉线,,觉得会安全好多

网友:
奥克斯的六叶扇,11块9买了一个,后来降到7块9又补仓一个,去年明珠姐怼他家的,感觉质量不好不想买,但实在是太便宜了,用几天坏了也不难受。

网友:
建议还是加两根绳子,拉住吊风扇的位置。

网友C:
用不锈钢管吧!跟漂亮一点。也没几个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微风风扇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毛病,嗡嗡响还来回晃,当初就弄了个手环挂上面,一天九万多步,微信步数始 ...

这种小吊扇嗡嗡响的问题是比较头疼,除了做工的原因,同步电机50Hz的频率也很容易产生共振,可以在吊钩那里缠点布垫着可以有效减轻共振。

网友:
要是我就这样搞,立根杆子,上面做个三角形支架,省了钻墙。

网友:
这么漂亮墙,装这个太不协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不锈钢管吧!跟漂亮一点。也没几个钱

竹也有竹的看头,原生态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