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这个58h的板子被整出问题来了

楼主(2020-05-09):
买了个58h的u盘板子,准备放以前的46en的壳,打磨了一下,现在问题是usb2.0没反应,3.0用着正常……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,灯都亮,2.0一点反应没有。3.0跑圈都没问题

网友A:
2.0供电不够吧,2.0好像才有500ma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0供电不够吧,2.0好像才有500ma供电

空板子不识别哦,直接2.0没反应……

网友:
万用表跑线吧。也就两根线。

网友:
2.0和3.0是不同的 数据线传数据,怀疑可能磨断了?

网友B:
手欠乱磨。。。。。这种板子都是多层设计的,板子特别紧凑鬼知道你做了什么。。。另外楼上大神说的对也不对,USB3.0都是靠2.0握手的,如果3.0部分挂了确实可以按照2.0跑,2.0挂了3.0部分就基本没戏,但是也有可能现在2.0和3.0分开了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手欠乱磨。。。。。这种板子都是多层设计的,板子特别紧凑鬼知道你做了什么。。。另外楼上大神说的对也不对 ...

买到过奇葩HUB,输入USB3.0,输出一个USB3.0,三个USB2.0。4个输出可以一起工作。不知道输出USB3.0有没有2.0参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买到过奇葩HUB,输入USB3.0,输出一个USB3.0,三个USB2.0。4个输出可以一起工作。不知道输出USB3.0有没有 ...

大神可以参考这些文章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28134ff700abb68a982fb82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可以参考这些文章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28134ff700abb68a982fb82.html

看了下,纯3.0接口可以连3.0设备,不能连2.0设备。常见USB3.0接口里面含有3.0和2.0接口,还可以分开运行。所以我买到的“奇葩HUB”很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