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全网首拆华为AR161FGW-L

楼主(2020-05-09):
全网首拆华为AR161FGW-L,共大家欣赏

网友A:
这个玩意不便宜吧

网友:
这玩意,一般放那里呢,放机柜,无线基本废了,放办公桌吧,光猫一般在角落里面,还有一堆网线过去。。还有个sfp。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面向企业的多业务路由器

没有看到路由器有风扇,有机会可以变成家用路由器,各方面性能估计秒杀绝大多数路由器

唯一的难点估计是如何配置路由器,路由器上有Console口,估计需要使用串口+命令行,网页配置应该是不存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玩意不便宜吧

上市时得一两千吧

网友:
老东西了,现在华为新品cpld不会用这个牌子了

网友(2020-08-20):
可以通过web配置

网友:
以前用过ar2831,web界面里做配置不生效,只能通过命令行,我感觉是故意的。

网友B(2024-03-13):
最近刚搞了一个AR161,玩一下企业路由。

网友(2024-06-24):
看做工,感觉不错啊

网友:
无线信号是通过外置网卡发出去的,
有功放吗,信号强度如何?

网友(2024-08-12):
引用 网友B:
最近刚搞了一个AR161,玩一下企业路由。

请问默认登陆密码是什么?这东西启动好慢,搞得还以为是坏了。网上的默认密码:admin   Admin@huawei 都不可以

网友:
这玩意不便宜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