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修24v2000W逆变器,绘制电路原理图(Taiji TJ-2000F)

楼主(2020-05-09):
老家哥们的逆变器,说是自己换完保险后火花四射。

型号是:TaiJi  TJ-2000F

保修帖:11年7月吗?

内部:怎么还背了一个包

板子全貌

板子背面:这保险换的真的有点水平

背包里是一块 辅助电源

辅助电源背面

三块控制小板

借图1:3块独立处理的微电脑模块

小板1-SG3525小板

小板2:单片机+324小板

小板3:光偶+驱动放大小板

DC-DC场管HY1906,一共4对8个

H桥场管25N50四个

DC-DC驱动放大用的8050和8550

H桥电流检测0.1R2W两个并联

两个220封装的TI41C和7805

低压滤波电容1000u共4颗,而且明显比丝印小了一圈

借图2:每两个优质电容配合一个变压器,什么鬼8个电容在哪,算上3个高压滤波电容 才7个

高压滤波电容47u三个

尖锋消除用的电阻和电容

弯腰的CBB

弯腰的CBB和电源输出插座位置有冲突,不得不弯腰

已经烧断的两个35A保险,直接焊在PCB上的

炸裂的1906

变压器和E40磁芯相似,厚度略小,只有10mm

查了一下功率单个200W左右,可以判定这个逆变器严重虚标,单从变压器来看4个变压器1000W的功率都不到,2000W应该标的是峰值功率

24v正负短短路

8个1906全部焊下击穿短路了4个,把好的两对管子临时试了下 ,看样子没什么别的问题

换了8个非国产的1906

改造1:固定辅助电源小板

垫上了绝缘片

和下面SG3525小板的距离

和上盖板的距离

改造2;为了避免焊保险的尴尬场面出现,决定用保险丝座

板子上的四个保险丝的孔都用上了,装上了4个15A的保险

这款逆变器的待机电流做的不错,才100mA

用700W电吹风测试了一下,四个变压器及4对场管温升正常

等元件的时候绘制了电路图,三块控制小板没焊下来没做分析

关于辅助电源的疑问:既然没做成隔离电源,为什么没用一块7812

哥们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逆变器发给我的时候拍了张照片

和我以前的500W逆变器体积做了一下对比

附:500W正弦波逆变器深度剖析,绘制原理图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960709

--------END------

网友A:
我有个 腾达通的60v2200w  插900w的电饭锅 7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改天也拆开请你看看可以吗

网友:
这逆变器还算有点肉

网友B:
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下,
我买了个二手逆变器,功能正常,升压MOS似乎换过,因为附近有炸管痕迹,应该是维修过的机器
其中升压部分的结构和你的略有区别,变压器次级是串联的,如图,
变压器和整流桥的原有的走线被割断了,串了一个630v 1uf 的cbb电容进去,感觉是维修时后加上的
请问这里这个CBB电容有什么作用,这里通过高电压大电流,为什么要加电容耦合???

网友C:
7812肯定行不通,21V线性降低到12V,1A时你计算有多少瓦耗散了?
倒是这种既不隔离,却用隔离变压方式我觉得怪异,为什么不直接用buck,电路简单得多还效率高。

网友:
图纸画下来,挺费时间的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 腾达通的60v2200w  插900w的电饭锅 7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改天也拆开请你看看可以吗 ...

1: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行。2:多组变压器的话检查一下个别变压器升温过快或是不升温(不工作),温升不正常变压器驱动场管是否损坏。3高低压滤波电容是否容量降低或是失效,60v的电压还是挺特殊的!

网友D:
楼主  待机电流是指在没打开220V输出时的电流吗?如果打开220V输出待机电流应该大吧

网友:
估计也就1KW的样子,2KW肯定够呛1
逆变器保险烧了,基本就可以知道功率管完蛋了
像这个机器一对1906就想出500W很悬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 待机电流是指在没打开220V输出时的电流吗?如果打开220V输出待机电流应该大吧 ...

是220v输出空载时的待机电流,折算起来只有2.5W的待机功率,做的相当不错了,原以为有个别的场管或是变压器没工作,后来经测试四组变压器及场管都在正常工作。我以前拆过的500W/12v正弦波的那款有700mA的待机电流,8-9W的空载损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812肯定行不通,21V线性降低到12V,1A时你计算有多少瓦耗散了?
倒是这种既不隔离,却用隔离变压方式我觉 ...

原机设计有7812降压的电路IC4,7812风扇降压电路IC5,并留有散热片的位置,后来增加了辅助电源,两个7812的管脚都直连了。我还是觉得7812能解决问题,大不了输入端串个几瓦的电阻或是再来7815或是7818,用这个3844的辅助电源实在是没什么价值,要是做成隔离的就另当别论了。

网友E:
线路图画得漂亮,请教是用什么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线路图画得漂亮,请教是用什么软件?

CorelIDRAW7,矢量图软件

网友:
修电源的高手啊 膜拜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CorelIDRAW7,矢量图软件

这个没法生成网络表,也不能和PCB软件交互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没法生成网络表,也不能和PCB软件交互了

只是单纯的画图了,AD和力创画出来的图看着别扭,最开始用PS画过电路图,更费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下,
我买了个二手逆变器,功能正常,升压MOS似乎换过,因为附近有炸管痕迹,应该是维修过 ...

串连CBB的也倒是有这种情况,前提是前面串有电感,为了提升电压。单纯串入电容我是没想明白能起什么作用。你这多个变压器低压并联高压串连,难道是能起到稳定高压的作用?

网友:
兄弟你哪个格辉电源好用吗?我观望了好久没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单纯的画图了,AD和力创画出来的图看着别扭,最开始用PS画过电路图,更费时 ...

见过用excel画电路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