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论坛推荐的9.9元夏科32G存储卡测试结果

楼主(2020-05-09):
结果自己看吧,容量看起来差不多,数据安全不安全,就不好说了,结论还是垃圾卡。

网友A:
这是我买的32G的速度,翻车了,明天再跑圈,希望能通过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买的32G的速度,翻车了,明天再跑圈,希望能通过吧。

你打开CG看看读卡器是否工作在3.0下
我没记错只有金弓达才会卖这种3.0读卡器都只有20W10R的垃圾卡
夏科目前为止还没发现

网友:
那怕有红包俺都没0薅,不是肛需还是等等三伤类吧,双不是多几百

网友:
插3.0口不一定就工作在3.0状态,用CG看下或者点一下状态栏U盘的小标进设备和打印机选项,看下是否工作在3.0状态下,你这速度有些异常。再就是你这数据出错在尾部,怀疑读卡器可能不稳定,现在的内存卡若数据出错很容易变成写保护状态。

这卡我也买了两个,稳定性还行,不至于这么不堪吧?也或许真有不同批次?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再确认下问题所在,若卡确实有问题那大家都应测试下买到的卡

网友:
我跑了全盘,全部通过,笔记本自带PCI-E读卡器,读88写4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打开CG看看读卡器是否工作在3.0下
我没记错只有金弓达才会卖这种3.0读卡器都只有20W10R的垃圾卡
夏科目 ...

读卡器是川宇USB3.0的,Intel原生USB3.0接口,我用另一张Samdisk 32G的测是正常的(下图)。结论是这张夏科的确实翻车了,好烂的速度。

网友:
这个基本5块钱可以买。上月好几次这个价,我买了4个

网友:
我的不这样,也是刚买的9.9。大文件写入30M左右,最高达50M;大文件读取60M以上

网友:
32G的夏科 6-10块钱之间买过6个。大文件写入25M-40M左右;大文件读取50M-90M. 就是不知道长时间用稳定性怎么样?

网友:
我去 我的也是这速度 正在协商换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