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无损拆解荣耀手环Zero准备更换电池

楼主(2020-05-09):
同事清理了一包不需要的充电头和充电线给我,里面还有一荣耀手环Zero,告知电池不行了。

有附带磁吸充电座,补电手环是好的

背部四个磁吸触点,小孔内是开关

一会儿就掉电到50%

充电几秒就成80%

试试能否拆出更换电池

和手表表链的拆卸方法一样

塑料表体被金属环完美包围,安装表带的缺口应该是关键。不然没法组装

用力搓,转动表体

转到某个位置,表体就能取出了

金属环内还有一塑料环作为卡扣补上表体的缺口

触点端很明显有屏幕的排线,拆开时需要避开。

电吹风加热到烫手,刀片从排线对面切入表体明显的胶合面

有切入口后上最好的拆机片——手指甲

不能着急,上盖是用软胶粘合的。划不动了就加热

全开了

主意屏幕排线

卡上在开机,屏幕完好

排线座的卡位处被溢出胶固定住了

上牙签小心挑开

拆开的黑白OLED屏

表体内电路,震动电机和这次的目标70mAh的锂电

上下盖胶合槽内的残胶清理干净,下回用B7000组合

电池就是蓝牙耳机中普遍使用的401220电池,下单买个。

网友A:
直播 居然一下子断更了  伤心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电池不行了,一直没有换,很好的教程,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播 居然一下子断更了  伤心

只能这样了,等电池

网友:
原创内容,分加不上,容后

网友:
电池真小啊

网友B:
拆过没响应的胶带封装防水性是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过没响应的胶带封装防水性是没了

尽量打满胶,防手贱就行

网友C:
这屏幕固定的用的啥胶  玻璃胶能行不?

网友:
直播 居然一下子断

网友D:
开始只想到用电吹风吹表的边,这个刀片加热方法更高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屏幕固定的用的啥胶  玻璃胶能行不?

手头最合适的,应该是手机换屏用的B7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开始只想到用电吹风吹表的边,这个刀片加热方法更高效

刀片只敢开个口用,怕不注意切入多了把屏给干废

网友:
好手艺,就是款式老了,感觉过时了

网友(2020-07-29):
感觉不是,大家帮忙看

网友E(2021-04-15):
后来怎么样?修好了吗?

我的在搓那个地方,搓不动,往哪个方向搓?有没有关系的?

网友:
同款,服役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后来怎么样?修好了吗?

我的在搓那个地方,搓不动,往哪个方向搓?有没有关系的? ...

记得表盘朝下,逆时针搓。

网友(2021-07-14):
搓了三个月了,还没有转动

网友:
我觉得封边还是尽量用704硅橡胶,固化后可以防尘效果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