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ndForce] Sf开卡求助,FT64G08UCM1的开卡id是多少

楼主(2020-05-09):
FT64G08UCM1的开卡id整半天查不到

网友A:
MT29F64G08CBABA
找对应开卡id就行了,异步颗粒,性能捉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T29F64G08CBABA
找对应开卡id就行了,异步颗粒,性能捉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T29F64G08CBABA
找对应开卡id就行了,异步颗粒,性能捉鸡

谢谢哈,搞定了

网友B(2021-04-10):
引用 网友A:
MT29F64G08CBABA
找对应开卡id就行了,异步颗粒,性能捉鸡

什么意思啊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  为啥这个对应MT29F64G08CBABA,我的是FT64G08UCT1-8B,应该选哪个id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意思啊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  为啥这个对应MT29F64G08CBABA,我的是FT64G08UCT1-8B,应该选哪个id ...

TC58TEG6DCJTA00-98DE849372D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意思啊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  为啥这个对应MT29F64G08CBABA,我的是FT64G08UCT1-8B,应该选哪个id ...

东芝6DCJ么

网友B:
我也不知道啊,打着kingston的标,印着FT64G08UCT1-8B,颗粒是什么??看有个大佬说这个对应的是东芝的   应该是 FT64G08UCT1-8B  =东芝6DCJ   98 DE 84 93 72 D7,我应该选哪个ID呢?

网友(2021-09-05):
同样的盘,开出来写130多,读180左右,速度真捉鸡

网友(2023-08-06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知道啊,打着kingston的标,印着FT64G08UCT1-8B,颗粒是什么??看有个大佬说这个对应的是东芝的   ...

兄弟你开好卡了吗?我的也是FT64G08UCT1-8B,手头上的ID表查出来的ID是有9个符合27448,27469,27733,27738,27899,29071,29076,29202,29207,试了都不行,报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你开好卡了,可以告知下你的ID是什么吗?

[Wed 08/02/2023 22:18:03] -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...
[Wed 08/02/2023 22:18:03] - FATAL_ERROR: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. it is reported to be: '20DABBR0',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.
[Wed 08/02/2023 22:18:03] -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C58TEG6DCJTA00-98DE849372D7

大佬,可以教下怎么用这个ID吗?或者指个方向,我翻了论坛很久,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个ID,只在网上找到ID对照表,查出来的9个符合的ID,但是都不行:27448,27469,27733,27738,27899,29071,29076,29202,2920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知道啊,打着kingston的标,印着FT64G08UCT1-8B,颗粒是什么??看有个大佬说这个对应的是东芝的   ...

我的金士顿V300成功开卡,主控金士顿CL13821Z,闪存颗粒是金士顿自封的,丝印FT64G08UCT1-8B,用ID表查出来的ID是27448,27469,27733,27738,27899,29071,29076,29202,29207,几个都试一下,应该能成功